[STM8] 关于STM8 定时器自动加载

楼主(2009-03-23):
void TIM_Init(void)
{
    TIM4_PSCR  |= 0x06;  /* Configure TIM4 prescaler. */
    TIM4_ARR   |= 0xfe;
    TIM4_CNTR  |= 0xe7;
    TIM4_CR1   |= 0x81;
    TIM4_IER   |= 0x01;
}
以上是一段定时器初始化程序,但进中断后它没有自动复值,(每次溢出后都从0开始),高手请教,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初始化到的???

网友A:
STM8 tim的计数方式

从0到ARR,而不是从ARR到FFF, 这点和ST7不一样,和STM32一样。
所以,溢出后从0开始没问题

楼主:
关于定时器自动加载

哦 !我明白了!刚刚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谢谢楼上的高手!

网友B(2010-09-07):
TIM4是向上计数,溢出之后都是从0开始向上计数。

网友C:
楼主是不是一直是51的用户呀

楼主:
不单单是51是这样的,atmega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