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和各位高手一个关于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供电问

楼主(2009-03-24):
  我们设计的是一个采用干电池供电的信号采集器,由于需要使用AD进行电压采集,模拟电压的范围现在设计的是0-3.3V,而电池一般都达不到3.3V,因此我们现在设计的方案是电池出来后经过升压芯片将电压升到3.3V。
  而为了功耗考虑,产品需要设计程控关机状态。我最初考虑的是将芯片的数字电源直接连接干电池,而模拟电源连接升压芯片之后输出的3.3v,这样可以保证模拟部分能够采样到3.3V并且不会随着电池放电而测量不准,并且数字部分可以控制升压芯片的开关关断除了数字部分的所有电源。而在sleep状态下几个uA的电流应该是可以忍受的。
  可是似乎芯片在只供数字电源的时候完全无法运行和下载。Datasheet中说PLL电路都是由模拟电源提供。

  如果将芯片的AVDD和DVDD都连接干电池,虽然可以程控关断其他所有外围设备的3.3v而达到程控关机,但是随着干电池的放电电压测量将不准,并且似乎VREF的最高电压仅仅能到AVDD,无法测量3V+的信号。
  如果将芯片的AVDD和DVDD整个处于升压芯片后端,虽然芯片可以Sleep并关断其他模块的电源,但是升压芯片需要一直工作,对电池一直消耗。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谢谢了

网友A:
可否考虑STM32正常时用LDO供电,待机时用电池供电

电路上看STM32是通过LDO和电池同时供电,只需要保证用LDO时不对电池充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