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M32的100脚封装挂接RAM和Nandflash

楼主(2009-03-24):
100脚的STM32将FSMC功能简化了,片选引脚少了好几个,不知道怎么用总线的方式驱动这两个东西。

网友A:
100脚的STM32可以分别外部挂接SRAM或NAND Flash

请看下面的应用笔记(注意SRAM的连接与NOR基本一样)。

同时挂接SRAM和NAND Flash通常需要使用另外一个I/O口控制。

使用100脚的STM32需要外加两片锁存器,而两片锁存器的成本,足够把STM32从100脚升级到144脚,即总成本不变,但系统的PCB面积可以减小同时FSMC效率也会较高,所以如果需要同时挂接SRAM和NAND Flash,建议使用144脚的STM32。

楼主:
谢谢香水城的回答

我考虑你的建议,看看是不是更换成144脚的,或者不外扩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