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 如何构造一个随机函数

楼主(2009-03-25):
还望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A:
标准库都有的,srand(),rand()

网友B:
好像没有听说随机函数的构造与用哪个芯片有关联

楼主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说来借鉴一下。

网友C:
随机函数和语言有关吧!

网友D:
两个关键因素

种子和分布。

种子要随机,如果发生器的发生时间不是确定的,可考虑采timer counter的值;如果有AD的话,也可以考虑对一个不太稳定的源采样,采其后面几位LSB(采到的值通常会有点漂,不过对于随机采样这是可以利用的)

还有就是分布,平均?正态?指数?。。。这决定你使用什么样的函数来处理随机种子。

楼主:
Re

正是想向版主询问5楼那样的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E:
我的手持机加解密,利用了温度传感器/AD基准值和

其他通道和HSI的白噪声,作为物理随机数发生器的一部分。

随机数发生器是加密算法很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