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万利的STM3210E,请问用哪个版本的iar?

楼主(2009-03-25):
我买了万利的STM3210E,请问用哪个版本的iar来测试和调试比较好?

网友A:
我用5.30,不过不是万利板

。。

网友B:
V4的,如4.42

网友C:
用Keil MDK好些

网友D:
我用的万利的STM3210B

内嵌仿真器是ST-LINK-II,是不能在IAR5.30下用的,用IAR4.42.它带的例程也是4.42的.
我还是用的IAR5.30,不过改用JLINK调试了

网友E:
万利的STM32开发板怎样用外置JTAG, 例如J-link?

网友F:
需要把JTAG上的和STLINK连的电阻去掉!

网友E:
请问楼上有没有具体程序?

网友C:
其实不用去掉STLINK上的电阻,从JP11上外接JTAG就可以

网友D:
使用JLINK调试EZ-STM32的方法

把JP1上那六个黄色的跳线帽拔了,然后右侧就是JTAG的脚,丝印层上有标注功能,参考JLINK的20PIN接口,把线一一连上. 除了这六根线以外,最后把JLINK的1脚接到板子的VCC上,把底线接地.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比较郁闷的是,用IAR5.30调试时会提示B系列的中等规模芯片,与此工具链是有冲突的,建议使用Y系列.  参考ST的文档TN0067. 所以如非必要,只是学习的情况下还是用iar4.42好了.

网友E:
不知道何时EK-STM32F付带ST-LINK III

不想再用陈旧的IAR 4.42了, ST官方已迈向支持IAR 5.x版本了

网友G:
等会再看

网友H:
那要看IAR肯不肯支持ST-LINK III了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善事,IAR应该支持

楼主:
有安徽合肥的朋友在用ST32F10X做开发吗?可以加强联系

有安徽合肥的朋友在用ST32F10X做开发吗?可以加强联系,我的Email是hfcyd@126.com.

网友I(2009-05-04):
我用iar4.42和EK-STM32F付带ST-LINK II

我用iar4.42和EK-STM32F付带ST-LINK II 调stm32f103zct6 总是发现不了硬件,请各位大侠指点。还用这个方案可行吗?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