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MA和中断之间的优先级是

楼主(2009-03-26):
固定的吗?比如我同时设定了DMA和中断,在DMA发生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外部中断,能否进入外部中断?此时能否在进入外部中断后禁止DMA?另外在外部中断中能否改变主频比如现在是72M主频,能否在进入中断以后修改主频为HSI?

网友A:
它们的优先级由NVIC优先级组决定

根据程序自己把握优先级。再者DMA传送数据时,中断干扰不了它。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中断对DMA的影响

我的中断实际上是一个断电信号,我希望如果此时有DMA发生的话,能否通过设置优先发生中断,我好做有关的处理,把DMA等外设关掉并将主频降低,而不至于DMA一直占着总线影响中断的处理

网友B:
DMA不会一直占用总线,DMA是通过周期挪用使用总线

请看下面这个应用笔记中有详细说明。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917331842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