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选用ST的ARM??????

楼主(2009-03-26):
我们正在选择ARM产品,不知道是用ST NXP ATMEL还是其它公司的?
如果选择ST的,我们为什么选择ST的?
性价比?技术支持比如说中手册等?

网友A:
想要性价比高的

就找ST

要技术支持好的
就用NXP

要易用稳定的
就用atmel

网友B:
如果是

ARM7,可以告诉你都差不多,也不用谈技术支持了.都是相当成熟的东西了,资源也很多.
cortex M3目前首选STM32.

网友C:
手册

如果想折磨自己 就选st的数据手册看

网友D:
STM32 性价比很高,功能很强,

网友E:
。。。

 想要性价比高的
就找ST

要技术支持好的
就用NXP

要易用稳定的
就用atmel

网友F:
哈哈,ST的技术支持就这么差?

网友G:
你们是在变相挤兑香版啊

哈哈

网友G:
ST的用的虽说问题多多

但是总体相对其他同系列芯片性价比很高,功能比较牛资源丰富
用大半年了,感觉还不错。至于技术支持我也到论坛上反应过,但是仔细琢磨手册和笔记,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H:
哈哈~~~虽说有三头,但却是世上难得一见的版主

网友I:
香版和EDNChina的STM32有关系没?

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网友J:
Atmel的易用

但不一定可靠稳定..特别最近B版本出现后..大家评估时需要慎重

网友K:
我觉得NXP还是好用

想找STM32的用户手册都找不到

网友L:
我都到st的网站上找用户手册

貌似每条产品线的网页上都有个Document链接,我进去后用下载工具的"下载全部链接"功能全当下来:-)

用过nxp的lpc22xx后再不敢用nxp的东西了,那些无所不在的bug,让我深深恐惧啊。

网友M:
选型

STM系列的FLASH容量大 并且外设很丰富 几乎包含了常用的所有外设
我也正在进行微处理器的选型 暂时想选STM32了
用户手册要是有中文版就好了呵呵

网友N:
nxp的ARM7系列产品更丰富些

nxp的ARM7系列产品还是不错的, 封装和外设非常丰富, 从低端48管脚的lpc210x到高端集成了以太网, USB HOST/OTG/DEVICE和LCD控制器的lpc24xx, 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芯片.因为用户用的多,暴露出来的一些bug也在更新后的芯片版本里被修复掉了.没有最好的芯片, 只有最合适的. 根据你的项目需求, 选择一颗性价比高, 容易开发, 同时容易升级维护的芯片.

网友O:
STM32的用户手册--中文的

xzl,你太少来了,中文都有的.看看下面连接: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

我刚好下了.

网友P:
~~

香版主也是我见过最敬业的斑竹!赞一个,STM32性价比基本无敌,文档也比较全,还行吧,我就是一步一步学起来的。

另外觉得ATMEL在中国的推广太成问题了...出了AVR32这么多年,推广到没几个人知道,昏死....

NXP的东西没用过,不过觉得名字叫NXP不如当年Philips帅,哈哈

网友P:
atmel

看看ATMEL的google趋势,你就知道什么叫每况愈下了

网友B:
嘿嘿

NXP的ARM产品线不谈高端,也就低端的ARM7还能混混.
要说产品线,ATMEL最全,几十M的ARM7到200/400M的ARM9,都有.外设几家都是差别不大,各有特色.
要说cortex M3,NXP/ATMEL的片子还没大量上市,无从讲起.LM和ST比起来,当然选ST.

22L的NXP的代理吧?到处发这种贴.别提LPC23**/24**了,那个价格不是人用的,现在的ARM9才多少钱!

网友Q:
性价比高

STM系列的FLASH容量大 并且外设很丰富 几乎包含了常用的所有外设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性价比高。。。。

网友R:
如果用AD高速采样,还是ST

我以前项目对AD采样要求比较高
以前都是采集一个数据中断一次,用ST不用中断,就可以一直采集数据
这个用着不错

网友S:
请教通过串口用IAP方式下载更新flash的问题

    我用的是ST的ARMSTR912芯片,现在做通过串口用IAP方式下载更新flash,我在ST的官方网站上下了例子和驱动,按说明做的时候,有一步要remap bink0和bink1的地址,After IAP has upgraded
firmware in the primary bank, the bootloader code in secondary bank should remap the banks by writing to FMI registers FMI_BBADR and FMI_NBBADR in order to have the primary bank start at address 0x0, which allows interrupt handlers to reside in the application code primary bank instead of interrupts being handled by bootloader code in the secondary bank.
     因为自己刚学ARM没几天搞不定这步,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了,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