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晶振HSE竟然无法启动,晕...

楼主(2009-03-26):
    本人历时N久搞的一个项目,所用芯片具体型号:STM32F103ZET6,之前一段时间光是热衷于硬件设计了,写了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就没怎么去管了...然后PCB来了开始编程时才发现...外部HSE竟然无法启动- -....
    程序上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有下面这几句: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
    其中if后的条件恒不成立,也就是外部HSE开启失败...郁闷,因此怀疑是硬件问题,晶振部分的原理图贴在下面了,其中晶振的外壳接了地,也就是图中晶振的第三个脚...

网友A:
要一直读的吧?

while(1)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

网友B:
我有次layout错了晶振引脚,后来用了内部振荡源.......

应是硬件问题,查查晶振及相关电路.STM32F103ZET6我正在用,使用外部8M晶振.

楼主:
...

原来要一直读...没想到...明天正好去试试~~
另外本人虽然粗心但LayOut错了晶振引脚...概率应该不大才是...下面再贴张图..

网友C:
楼主你那个R10是做什么的?

网友B:
STM3210E中有

STM3210E评估板图中看过这电阻,不过我们没用.开发板的图中都画了这电阻,不会是误导吧?

网友C:
请看看这个应用笔记

我问你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的,就是想知道你是否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个电阻?你是否计算过?

晶振不同,这个电阻的阻值也不同,对某些晶振不需要这个电阻。

下面这个应用笔记中有详细介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8231910906.pdf

楼主:
回香版主

其实我是照抄ST那块开发板的...我还当这个是必须的反馈电阻呢(Datasheet上没仔细看断章取义看到“必需的”就照搬上去了- -)
原来是驱动级别外部电阻,又学到不少东西...
明天换个0Ω电阻试试

楼主:
另外晶振的话...

    HSE所用8M的就是电子市场一拿一大堆的杂牌...所以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晶振了...
    RTC上用的到是好了很多,先是用6pF负载电容/5ppm的柱晶接在DS1306上,再用DS1306的固定32.768K方波输出充当有源晶振输出接到STM32上当成LSE输入,这个纯粹是为学习而搞的无聊之举,感觉6pF负载电容/5ppm的晶振直接用2个10pF电容接到STM32上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新买的片子先从Flash启动试试

STM32F103VBT6的,刚开始从RAM启动不起振,换从Flash启动立马就震,再换回来还是振,⊙﹏⊙b~~~~

网友B:
学到东西了.我也没看过那笔记.

网友E(2011-06-17):
STM32 RTC【6pF】晶振,2*6,3*8;5PPM,10PPM,20PPM

晶帆电子专业做石英晶振,现货各种偏门、冷门、工业级石英晶振,欢迎联络

业务专线:135 3012 9637 Mr Song
QQ:1491455048

网友F(2014-05-13):
引用 网友A:
while(1){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

不用一直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