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样将应用层的数据传到IAP中?

楼主(2009-03-27):
   ST的IAP方案需要按键,可是我设计的板子没有按键,只是通过串口实现控制。这样话IAP就没法工作了。所以想从用户层跳到IAP层进行IAP编程,可是需要从应用层传递一个变量。怎么样传递变量呢?

网友A:
用串口定义一个命令字

开机,设置一个3秒的循环,等待串口命令字,如果命令字匹配进入IAP,否则延时到进入用户程序。

楼主:
这个需要3秒的循环时间

    这个方法到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如果做成产品的还要让用户等上3秒钟再用就有点差劲了。

楼主:
香主能来看看吗?

    香主原来好像回答过类似的帖子。我给忘了,好像用cast什么的。

网友A:
新想法

比如,你程序开始将串口设为普通IO口,检测是否有被触发,有的话就进IAP。

另,附我工作中碰到的常用处理方法。做一个串口短接头(rx和tx相连),如果要IAP,把短接头接上,程序一开始会自发自收,如果相等那么进入IAP,此后在换上串口线,下载程序。 否则跳入用户程序。 这样开机就不用延时了。

注意串口要做热拔插处理。

楼主:
alenthj你好

     比如,你程序开始将串口设为普通IO口,检测是否有被触发,有的话就进IAP。

     上电后所有IO口均处在复位状态,怎么检测是否被出发呢?

楼主:
没人会吗?

   感觉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啊,没有高手会吗?

   暂时先用 alenthj 的想法了。

网友B:
这还不容易啊

用VB之类的做个上位机软件,如果要IAP时,先把你的下位机和上位机连上,让上位机软件不停地的给下位机发命令,然后再启动下位机,下位机启动后收到上位机的命令,进入下载程序;否则再不连上位机,没收到没收IAP命令时,进入应用程序。

网友B:
5楼的第二种方法也不错

网友C:
设置update pattern

楼主自己的想法就很好,从主程序接收命令后跳回IAP.

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个变量判断程序从何而来.你可以在ram指定地址中定义这个变量.

在iap中判断其值等于update pattern时,就进入iap模式,否则跳到主程序.

iap模式等3s,如果没有确认update则跳回主程序.

主程序在跳进iap前设置update pattern即可.

我现在就这么用,每次更新程序完全不用复位拨线按按扭.

楼主:
说得对

10楼 skyler 说的正是我想做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在RAM里设置变量,怎么实现变量传递。想法我是知道,就是不知道程序怎么设计。

网友D:
为什么不设一个接受帧

while(1)检测一个变量 iap=0x55  打开串口1接受中断  里面随时接受数据帧  中断里面接受这个数据帧 来改变变量

楼主:
jackbao 说的是在应用层吗?

  如果你说的是在应用层的操作,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假设在应用层的主函数中定义IAPValue=0x55。设置USART接受中断,当接收到0x55时,设置进入IAP层,进入IAP层。但是怎么样传递IAPValue这个变量到IAP中呢?

网友E:
可以通过RAM中一个固定地址传递这个变量

更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个后备寄存器传递这个变量的内容。

当这个变量为一个特定的数值时,进入IAP模式,否则不进入IAP模式。

楼主:
香主,这个我知道。

  香主,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但是具体的程序是怎么编写的?用什么语句才能实现传递?

网友E:
用赋值语句能实现传递

A = 0;

X = 100;

楼主:
晕了

A=100,怎么传递到IAP呢?

网友E:
晕!对变量赋值之后,跳转到IAP中,IAP程序读出这个变量

你还要如何传递?叫个快递?呵呵~~~~

楼主:
哈哈

   直接这样就可以了,我还以为要有什么特殊的函数呢。谢谢

网友E:
哈哈,简单的问题让你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