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3-28):
1.我使用的EEPROM芯片是AT24C64,请问STM32的硬件I2C可以使用不?
2.在市面上买的普通晶振是不是最好不串390欧的电阻,并且能可靠的起振?
3.使用8M的晶振可以实现ISP不?能不能产生精确的115200的波特率?
4.RTC的时钟可以来自外部的8M不?我的时钟只在加电时工作、能不能省掉32768的晶振?
5.HSE和LSE是什么意思,看哪个手册?
由于时间紧迫,精力有限,还请解答一下以上几个问题!

网友A:
我的理解

1.我使用的EEPROM芯片是AT24C64,请问STM32的硬件I2C可以使用不?
答:datasheet既然写了I2C,那肯定能用,并且在www.st.com上都有例子程序。

3.使用8M的晶振可以实现ISP不?能不能产生精确的115200的波特率?
答:肯定可以嘛。STM32内部有PLL,设置倍频因子为9,就可以达到72M的速度,115200的波特率一点问题都没有。

5.HSE和LSE是什么意思,看哪个手册?
答:HSE -- 高速外部时钟
    LSE -- 低速外部时钟

感觉楼主还没有看过资料,建议你先到st网站上down些资料看看。而且上面的资料还有中文的。

楼主:
感谢楼上
1.我使用的EEPROM芯片是AT24C64,请问STM32的硬件I2C可以使用不?
答:datasheet既然写了I2C,那肯定能用,并且在www.st.com上都有例子程序。
我主要是看到说STM32在I2C上面有BUG

3.使用8M的晶振可以实现ISP不?能不能产生精确的115200的波特率?
答:肯定可以嘛。STM32内部有PLL,设置倍频因子为9,就可以达到72M的速度,115200的波特率一点问题都没有。
注意一点8M是不能被115200整除的。而电脑上面进行ISP是不是波特率上有误差?还是STM32有波特率的微调功能?

5.HSE和LSE是什么意思,看哪个手册?
答:HSE -- 高速外部时钟
    LSE -- 低速外部时钟
这两个始终的时钟源是什么?到底有什么作用?
不是不想看文档,主要是ST的文档太多了?要找到相应的对应点很费时间,而项目又比较急!手头上的事情太多了

网友B:
STM32的ISP不使用外部晶振,所以用多少无影响。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
STM32参考手册

请先看看那个“STM32常见问题解答(基本篇)”,再下载那个“STM32F10x参考手册(2008年12月第7版)”。

网页地址: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

关于你的问题:
1)I2C是有Bug,但可以绕过去,不影响对AT24C64的操作。
2)请提供晶振参数,才能知道是否能用。
3)见4楼回答。
4)可以。
5)见2楼回答,并看那个“STM32F10x参考手册(2008年12月第7版)”。

楼主:
市面上的晶振都没有指标

用一片有源的算了,要不然买进口的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