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全线支持STM8S SWIM编程了。

楼主(2009-03-29):
一颗44PIN的STM8S207S8,在我的万用核心板上,开始驱动LED眨眼睛了,呵呵。

网友A:
STM8S选项设置界面:

网友B:
建议楼主

把“万用”这个词换掉吧,否则会坏了你的一世英名,哈哈

网友C:
STM8貌似还米有demo板

诶,越来越米有兴趣了。。。

网友D:
最好能脱机

最好能脱机,程序可加密,密钥由用户设置,烧写次数也可由客户设置,就比较好了。

再开放API,就圆满了。

网友E:
如果你那算万用,那还要通用烧录器干嘛,注意用词,呵呵

楼主:
呵呵,我这个设计目的本来就是要"万用".

我最初的设计思想就是能支持未来未知的芯片.副作用就是导致线路相对复杂(跟通用烧录器类似)

通用/万用应该都是"多用"的意思.
市面上的老牌通用烧录器也不见得就是"所有的"芯片都能烧吧,呵呵.
万用遥控器,也不见得所有电器都能控制.

还有LS兄弟,我这个产品着重在"单片机/arm"的"在线烧录".包括在板烧录和在现场烧录.跟通用烧录器有本质区别.通用烧录器的主要任务反倒是烧写Flash,烧写方式是使用适配座.

随着OTP芯片慢慢被FLASH芯片取代,ISP/IAP将成为MCU/ARM的标配.

使用ISP/IAP,起码能省掉价格不菲的QFP适配座! 这个都得四、五百大洋呀。

楼主:
在线烧录器和通用烧录器是不一样的。

通用烧录器的工作对象简单,就是一个芯片。
而在线烧录器面对的是一个电路板系统。
即使通用烧录器烧录某颗芯片使用的是ISP/ICP接口,用于在线烧录也会存在问题。

网友F: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现起来如果没有大投入

可能需要N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完善……

楼主:
呵呵,现在我就已经完善支持主流的芯片了呀。

现在我需要的是准确把握市场真正的需求,再满足这种需求。

支持一种芯片,对我来说只是1、2天的事情。

网友G:
McuIsp,能否考虑支持LPC900的ICP编程?

网友A:
可以,现在正开发一个低些价位的miniIAP。

完了就增加LPC900

网友H:
你要是做得好,的确是有市场。。。

网友B:
楼主继续努力,欧耶

网友A:
呵呵,谢老弟捧场。

努力未必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成功。
欧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