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FMC后,STM32F103ZTE的高位地址还能做IO口使用吗?

楼主(2009-03-31):
香版主,使用了SFMC功能,NOR Flash的地址线到A20,STM32F103ZTE的高位地址A21-A25还能做IO口使用吗?如果高位地址能做普通I/O口用,需要在SFMC或I/O里做说明吗?

网友A:
使用FSMC后,STM32F103ZTE的高位地址可以做IO口使用

如果要使用某个管脚为FSMC功能,则配置对应的GPIO为复用输出功能;如果不使用它的FSMC功能,则只需配置对应的GPIO为普通(推挽或开漏)输出功能即可。

网友B:
正是我要了解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