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ST的BUG

楼主(2009-04-01):
BUG, ST, IO, pi, gp
在开发板USE_STM3210E_EVAL上调试RTC例程调用GPIO_Configuration函数的时候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_LED pin 6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如果把它变成下面的样子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_LED pin 6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它就不能跟PC通信了,我的main()函数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Configuration();
  printf("printf test...");
  while(1);

}
刚开始我以为是中断影响,但是我把中断配置屏蔽了,如下: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评估板还是不能与PC通信,但是如果把GPIO初始化程序改成如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_LED pin 6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就可以通信,感觉好像USART1与PC通信,一定要设置管脚PF0.6,但是我查看了规格书,PF0.6并没有USART功能啊,程序里面除了RTC中断也没有别的地方调用PF0.6端口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的环境是USE_STM3210E_EVAL评估板,keil3.24

网友A:
汗。。。

ST的关于USART的几个DEMO,MS没有初始化PF6的。

网友B:
你把设置GPIO的速度屏蔽了,跟PF0.6 没有关系。

网友C:
这个不能屏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