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怪问题:手动复位后才能编程或运行!

楼主(2009-04-01):
用STM32F101VB做了一批板子发现有部分出现编程或调试时JTAG无法连接进入,手动复位(NRSET置0)后正常,但独立运行时也不运行,要手动复位后才工作。不知何故,加大复位充电电容也没有作用,怀疑没有起振,但更换晶振等都没有办法。

网友A:
请检查你的电源电路是否符合要求

请使用示波器观察,尤其是上电的斜率。

楼主:
用的是开关电源

用的是开关电源+5V经1733V三端稳压器降压3.3V,感觉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请验证这些“怀疑”、“感觉”的地方

只依靠“怀疑”和“感觉”无法解决问题,我们之间交流也没有事实依据。

不要用这些模糊的字眼,还是请你用示波器好好地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