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写的STM32F GPIO库:

楼主(2009-04-02):
用一个8bit数来标识IO。
比如:
#define STM32PINA00  (0*16+0)

#define STM32PINB00  (1*16+0)

这样的做法,是因为thumb2指令有16位的立即数指令:movs r0,#255
比较官方库的传递GPIOA和位列表而言,可以减少代码体积。

而且本库采用一个8位数唯一的表征一个IO脚,更符合传统的单片机编程习惯。

楼主:
头文件:MyPinOp.h

#ifndef __MyPinOp_H
#define __MyPinOp_H

//#define LockPortEn

#define STM32PINA00  (0*16+0)
#define STM32PINA01  (0*16+1)
#define STM32PINA02  (0*16+2)
#define STM32PINA03  (0*16+3)
#define STM32PINA04  (0*16+4)
#define STM32PINA05  (0*16+5)
#define STM32PINA06  (0*16+6)
#define STM32PINA07  (0*16+7)
#define STM32PINA08  (0*16+8)
#define STM32PINA09  (0*16+9)
#define STM32PINA10  (0*16+10)
#define STM32PINA11  (0*16+11)
#define STM32PINA12  (0*16+12)
#define STM32PINA13  (0*16+13)
#define STM32PINA14  (0*16+14)
#define STM32PINA15  (0*16+15)

#define STM32PINB00  (1*16+0)
#define STM32PINB01  (1*16+1)
#define STM32PINB02  (1*16+2)
#define STM32PINB03  (1*16+3)
#define STM32PINB04  (1*16+4)
#define STM32PINB05  (1*16+5)
#define STM32PINB06  (1*16+6)
#define STM32PINB07  (1*16+7)
#define STM32PINB08  (1*16+8)
#define STM32PINB09  (1*16+9)
#define STM32PINB10  (1*16+10)
#define STM32PINB11  (1*16+11)
#define STM32PINB12  (1*16+12)
#define STM32PINB13  (1*16+13)
#define STM32PINB14  (1*16+14)
#define STM32PINB15  (1*16+15)

#define STM32PINC00  (2*16+0)
#define STM32PINC01  (2*16+1)
#define STM32PINC02  (2*16+2)
#define STM32PINC03  (2*16+3)
#define STM32PINC04  (2*16+4)
#define STM32PINC05  (2*16+5)
#define STM32PINC06  (2*16+6)
#define STM32PINC07  (2*16+7)
#define STM32PINC08  (2*16+8)
#define STM32PINC09  (2*16+9)
#define STM32PINC10  (2*16+10)
#define STM32PINC11  (2*16+11)
#define STM32PINC12  (2*16+12)
#define STM32PINC13  (2*16+13)
#define STM32PINC14  (2*16+14)
#define STM32PINC15  (2*16+15)

#define STM32PIND00  (3*16+0)
#define STM32PIND01  (3*16+1)
#define STM32PIND02  (3*16+2)
#define STM32PIND03  (3*16+3)
#define STM32PIND04  (3*16+4)
#define STM32PIND05  (3*16+5)
#define STM32PIND06  (3*16+6)
#define STM32PIND07  (3*16+7)
#define STM32PIND08  (3*16+8)
#define STM32PIND09  (3*16+9)
#define STM32PIND10  (3*16+10)
#define STM32PIND11  (3*16+11)
#define STM32PIND12  (3*16+12)
#define STM32PIND13  (3*16+13)
#define STM32PIND14  (3*16+14)
#define STM32PIND15  (3*16+15)

#define STM32PINE00  (4*16+0)
#define STM32PINE01  (4*16+1)
#define STM32PINE02  (4*16+2)
#define STM32PINE03  (4*16+3)
#define STM32PINE04  (4*16+4)
#define STM32PINE05  (4*16+5)
#define STM32PINE06  (4*16+6)
#define STM32PINE07  (4*16+7)
#define STM32PINE08  (4*16+8)
#define STM32PINE09  (4*16+9)
#define STM32PINE10  (4*16+10)
#define STM32PINE11  (4*16+11)
#define STM32PINE12  (4*16+12)
#define STM32PINE13  (4*16+13)
#define STM32PINE14  (4*16+14)
#define STM32PINE15  (4*16+15)

#define STM32PINF00  (5*16+0)
#define STM32PINF01  (5*16+1)
#define STM32PINF02  (5*16+2)
#define STM32PINF03  (5*16+3)
#define STM32PINF04  (5*16+4)
#define STM32PINF05  (5*16+5)
#define STM32PINF06  (5*16+6)
#define STM32PINF07  (5*16+7)
#define STM32PINF08  (5*16+8)
#define STM32PINF09  (5*16+9)
#define STM32PINF10  (5*16+10)
#define STM32PINF11  (5*16+11)
#define STM32PINF12  (5*16+12)
#define STM32PINF13  (5*16+13)
#define STM32PINF14  (5*16+14)
#define STM32PINF15  (5*16+15)

#define STM32PING00  (6*16+0)
#define STM32PING01  (6*16+1)
#define STM32PING02  (6*16+2)
#define STM32PING03  (6*16+3)
#define STM32PING04  (6*16+4)
#define STM32PING05  (6*16+5)
#define STM32PING06  (6*16+6)
#define STM32PING07  (6*16+7)
#define STM32PING08  (6*16+8)
#define STM32PING09  (6*16+9)
#define STM32PING10  (6*16+10)
#define STM32PING11  (6*16+11)
#define STM32PING12  (6*16+12)
#define STM32PING13  (6*16+13)
#define STM32PING14  (6*16+14)
#define STM32PING15  (6*16+15)
  //CRH/CRL:0 AIN;1 GPPO_10MHz;2 GPPO_2MHz;3 GPPO_50MHz
          //4 IN ;5 GOCO_10MHz;6 GOCO_2MHz;7 GOCO_50MHz
          //8 IPP;9 APPO_10MHz;a APPO_2MHz;b APPO_50MHz
          //c NA ;d AOCO_10MHz;e AOCO_2MHz;f AOCO_50MHz

typedef enum

  PinMode_AIN=0,
  PinMode_GPPO_10MHz=1,
  PinMode_GPPO_2MHz=2,
  PinMode_GPPO_50MHz=3,
  PinMode_IN=4,
  PinMode_GOCO_10MHz=5,
  PinMode_GOCO_2MHz=6,
  PinMode_GOCO_50MHz=7,
  PinMode_IPP=8,
  PinMode_APPO_10MHz=9,
  PinMode_APPO_2MHz=10,
  PinMode_APPO_50MHz=11,
  PinMode_NA=12,
  PinMode_AOCO_10MHz=13,
  PinMode_AOCO_2MHz=14,
  PinMode_AOCO_50MHz=15,
}TStmPinMode;

void SetPinMode(unsigned char Pin,TStmPinMode  mode);
unsigned long PinIdr(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long  PinOdr(unsigned char Pin);
void SetPin(unsigned char Pin);
void ClrPin(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long  LockPin(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long  UnlockPin(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long  LockPort(unsigned char Pin);

#include "CortexM3_Bitband_DEF.h"
#define IDRBB(stm32pin) ((*((vu32 *) BITBAND_PERI((((stm32pin/16)*0x400+GPIOA_BASE)+0x08),stm32pin%16))))
#define ODRBB(stm32pin) ((*((vu32 *) BITBAND_PERI((((stm32pin/16)*0x400+GPIOA_BASE)+0x0c),stm32pin%16))))
#define EXTIPRBB(stm32pin) ((*((vu32 *) BITBAND_PERI(((EXTI_BASE)+0x14),stm32pin%16))))
#endif

网友A:
不错,CM3的Cycle利用更充分了

我个人不喜欢枚举,不过enum有它的优势,就是强类型检查。

网友B:
位操作

借用了。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