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虚拟串口速度慢如何解决?

楼主(2009-04-05):
我使用STM32的虚拟串口与PC机通信,感觉速度只有大约每秒55K字节。想请问在正常情况下,速度应该是多少?
如何提高传输速度?
Thanks

楼主:
期待用过的同行解答

会不会是ST提供的虚拟驱动限制了传输速度?

自顶一下

网友A:
虚拟串口的波特率

  虚拟串口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在PC机一侧设置不同波特率没有影响的

回 3楼

在PC机一侧设置不同波特率没有影响的。

最近ST发布了新的USB库函数,"Full Speed"函数,是不是使用这个函数可以提高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