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弱弱问一句:stm32是在什么平台上开发的?

楼主(2009-04-06):
平常用的最多的是ads1.2,刚接触stm32,从零开始的小朋友。

网友A:
iar和keil用的最多

网友B:
KEIL MDK ARM开发工具,楼主的可能是用的KeilC51吧

网友C:
IAR和MDK都支持的,

楼主:
thanks

确实用的是c51,谢谢

楼主:
为什么在找不到stm32?

我在options >General Option>Target>Device>ST中找不到STM32?

楼主:
采用的开发环境是IAR4.30A

新手上道,不明白啊,感觉还是ADS好用。

网友D:
MDK

到官网上下一个 MDK的安装程序就OK了!
现在好像已经出到3.50了
是KEIL3而不是KEIL2的

楼主:
MDK?

MDK是keil的吗?可是公司用的是IAR

楼主:
有解决办法吗?

好像看到其他文档中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项啊?跪求啊

网友E:
v4.30版本太老了

网友F:
Keil是ARM的子公司

网友G:
用MDK好啊!!!!!!!

IAR我没用过!!!!!据说MDK软件仿真功能比IAR强大的多!!!

我一般比较重视软件仿真的。

网友H:
我用的也是IAR

之前因为MDK不支持ST-link,所以就选择了IAR,听说现在已经有5.3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