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使用操作ST8内部的 EEPRPM

楼主(2009-04-07):
请教各位,如何使用操作ST8内部的 EEPRPM。主要我不知道如何去写设备ID.

网友A:
参考手册 4.6节有详述

对于逐字写:
1. FLASH_DUPR = 0xAE
2. FLASH_DUPR = 0x56   //解锁
3. while(FLASH_IAPSR.DUL == 0 ) //确认解锁
4. *EEPROM_ADDR = YOUR_DATA  //烧写
5. while(FLASH_IAPSR.EOP ==0 ) //确认烧写结束
6. //校验

网友B:
例程可以在STM8S下的固件库中可以找到

下载STM8S的最新固件库,进入下列目录:STM8SFWLibFWLibexamples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

FLASH_MEMTYPE_DATA有别于FLASH_MEMTYPE_PROG。

/** @page 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 Write/Erase Block on data eeprom memory

  @par Example description

  This example provides a short description on how to use FLASH Write/Erase Block mode
  on data eeprom memory and benefit for the Read While Write feature:
  - Program a block at a specified address (0x4000).
  - Check program block (Read byte).
  - Erase block using Erase block function.
  - Check erase (using Read byte).

  @par Directory contents

  - 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main.c                    Main file containing the "main" function
  - 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stm8s_conf.h              Library Configuration file
  - 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stm8s_it.c                Interrupt routines source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 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stm8s_it.h                Interrupt routines declaration
  - 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stm8_interrupt_vector.c   Interrupt vectors table
  - 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stm8s208.lkf              STM8S208 and STM8S207 Linker file
  - FLASHFLASH_WriteEraseBlockOnDataEepromMemorystm8s105.lkf              STM8S105 Linker file

  @par Hardware and Software environment

  - This example runs only on STM8S208, STM8S207 and STM8S105 devices.

  - This example has been tested with STMicroelectronics STM8/128-EVAL evaluation
    board (STM8S208) and ST Visual Develop (STVD) toolchain (Cosmic compiler).
    And can be easily tailored to any other supported device and development board.

  @par How to use it ?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gram work, you must do the following :
  - Create a project and setup all project configuration
  - Use the linker file given in the directory (stm8sxxx.lkf)
    -> In STVD Select ProjectSettingsLinkerCategory "input" then unchecks the "Auto" box
       and in the "Script Lkf file name" field add the dedicated linker file.
    - When using the STM8S208 or STM8S207 device select the stm8s208.lkf linker file
    - When using the STM8S105 device select the stm8s105.lkf linker file

  - Uncomment the line "#define USE_COSMIC_SECTIONS  (1)" to use the cosmic section in the stm8s.h file.
  - Add the required Library files:
    - stm8s_flash.c
  - Edit stm8s.h file to select the device you are working on (#define STM8S208, in this case).

  @b Tip: You can tailor the provided project template to run this exampl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stm8s_fwlib_um.chm" user manual; select "Peripheral Examples"
          then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provided in "How to proceed" section.
  - Rebuild all files: Build-> Rebuild all.
  - Load project image: Debug->Start Debugging
  - Run program: Debug->Run (Ctrl+F5)
  - You can check the value of the bytes at the specified addresses by using the memory window in STVD.
  - The data read from the data memory is compared with the expected values.
      The result of this comparison is stored in the "OperationStatus" variable.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