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问香主,关于USB设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9-04-08):
用EVAL开发板的电路参考,现在板子识别不了设置

程序在开发板上跑是没问题

请问一下香主,关于USB的几个疑问(STM32 是用 103ZC)

晶振是用8M,9倍频,72M,USB所用的48M是如何分频得到的?

USB是差分传输,设计时没考虑等长的问题,不知景响有多大?

如何调试(测试)STM32 USB相关的电路和程序?

楼主:
用ST的MCU就得靠自己

自己解决,自己玩,唉

还好自己的脑袋还了使

STM是时候加强自身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A:
板子识别不了设备是什么现象?

PC机是什么反应都没有,还是显示有一个未知设备已连接?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楼上的关心

网友A:
LZ这么说不厚道

你描述的问题表象太大,细节描述太少,要人回答也感觉无从下手,不是看一眼就能说出所以然的问题。

你的几个问题,
1,48M的时钟哪里来的,请看参考手册的Figure7 Clock Tree,上面画出了USBCLK的来龙去脉。

2,差分传输没考虑等长,有什么影响,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的

3,如何调试USB电路和程序,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的

网友A:
既然解决了,不妨说一说,给后人也是一个参考。

楼主:
5楼,

请问一下香主,关于USB的几个疑问(STM32 是用 103ZC)

晶振是用8M,9倍频,72M,USB所用的48M是如何分频得到的?

USB是差分传输,设计时没考虑等长的问题,不知景响有多大?

如何调试(测试)STM32 USB相关的电路和程序?

这三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吧?也不用回答得太祥细,这些问题是针对STM32来问的,其他MCU的USB口也用过不少,一些底层的东东是不用回答的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STM32的文档太乱,不知如何查找,所以才问,5楼也说了,在XXX文档XXXX处有说明。
第二个问题:每个MCU都应该有硬件设计指导手册,对于STM32,虽说是USB2.0,但因频率比较低,不必作等长线处理(但不能相差大大)
第三个问题:USB的通信出错,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程序在另一板上OK,就是说明程序没问题,主要是以硬件和通信误码入手,硬件的话,USB外围最简单的就只有三只电阻,硬件不难解决。对于通信质量来说,就相对复杂,可用USB端口监控软件监控数据的正常性。

自问自答吧~~~~~呵呵

楼主:
还有一个要说的

客户永远不会把问题问得很祥细,只能是技术支持根据客户的问题,再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客户整理,清淅问题所以

如果作为技术支持,一但收到客户的问题

第一句就说  “你描述的问题表象太大,细节描述太少,无法回答”

这是作为技术支持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5楼的兄弟,只要你以后接触多一点的客户,你就会问白这道理

这也作为一个工程师,销售,老板所要具备的EQ

呵呵,跑题了~~~~~~~~~~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弟的意见

作为技术支持必须负责任地帮助客户理清思路,然后逐渐地引导客户查找问题根源;但如果客户能够很好地配合,我们可以较快地帮助解决问题,否则只能是瞎子摸象,东敲西打了,这样反而是对客户不负责任。

技术支持人员和客户是平等的关系,他们也是人而不是神。

既然说到负责任地帮助客户,我有一个想法,打算近期推出客户注册登记制度,如果希望得到更好的支持,请以实名注册登记客户信息,这样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你在工作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要面临的问题,同时可以对你的技术能力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安排对新手的培训,对棘手的问题安排上门解决等。

要知道对新手的支持方式与对高手的支持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楼主提的第2个问题“USB是差分传输,设计时没考虑等长的问题,不知影响有多大?”,新手与高手期待的回答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在不知道你的底细之前,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

完善了客户注册登记制度以后,我们还会保留这种BBS的支持方式,注册过的客户仍然可以在BBS中得到问题的回答,但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你的情况,对于问题的回答可以更有针对性;而对于没有注册过的客户也可以在BBS中得到问题的回答,但对于问题的回答肯定会比较盲目,除非问题的描述非常的正确和具体。

这样的客户注册登记制度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请跟帖提出,我们可以一并考虑,谢谢。

网友B:
回到楼主的问题,请给出你的USB部分电路图

7楼说“USB外围最简单的就只有三只电阻”,但ST的EVAL板的参考电路不是只有三只电阻,而是如下图的一个相对复杂的电路,不知道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多谢香主的回复

上面的电路保护措施做得不错,而且也可管理USB的接入

我那个是简化了的,两只22欧的电阻和一只1.5K的电阻就搞定,USB是短距离通信,而且工作环境比较好,就免了其他电路了

对于你所说的实名制,个人认为,没太大的必要,论坛始终是新手上来玩的地方

对于真正的用户,还是电话沟通比较好

但做ST坛里流历很久,始终没看到一个确定而长期的技术支持电话

在论坛里,也只能拢统的问问,拢统的答答,而且化大量的时间等待回复,化了精力然而效率又很低,应加以改善

ST是数一数二的大厂,正因这样,顾客对ST的要求也相当的高,高质量,高效率,高服务,大气度,大眼光,大战略,才能体现出一个大厂的气质,规模,精神,希望ST尽善尽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