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程序 i2c1 只是引脚重映射了 映射完 管脚没有信号

楼主(2009-04-08):
用本来的(pb6、7)很好  remap 后(pb8、9) 一直是高电平
afio 已经使能

网友A:
那PB8.9配置端口了么,复位默认是GPIO

楼主:
配置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图片里没有 i2c映射

楼主:
没人回答吗

很急啊

网友A:
I2C1_REMAP@AFIO_MAPR设置没有

楼主:
i2c1 重映射 和别的不一样吗

 I2C1_REMAP@AFIO_MAPR设置没有  什么意思

网友B:
3楼贴出的图只是部分映射的例子

为什么楼主会把3楼贴出的图理解为所有可能的重影射呢?

关于你的问题,最好贴出你的配置代码。

网友C:
是这样 我来说明情况

我的I2C重映射代码可以在STM32103ZE DEMO版上跑。但不能在STM32F103VE上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STM32103ZE & STM32F103VE

  STM32103ZE & STM32F103VE是不同的,它们分别是144、100脚,所以STM32103ZE可以正常运行的,不一定STM32103VE就正常,因为有的remap在144脚芯片中存在,但是100脚却不一定有。

网友C:
但是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明确的文档

网友C:
9楼能说的明确点吗 哪个有 哪个没有

网友B:
9楼说的不对,这个问题需要查看电路图

关于哪种封装有映射可以看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这是数据手册的局部:

这是参考手册的有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