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注入通道和同步规则通道

楼主(2009-04-08):
我想用规则通道转换一组数据,然后把数据通过DMA存储。当这组数据转换完毕后,想通过注入通道转换一个数据,我把注入通道中断开启,直接中断读取数据。
我的问题是:这个注入通道转换的数据是不是也通过DMA把数据存到RAM了?

网友A:
STM32 ADC的注入通道和规则通道使用不同的数据寄存器

请看STM32参考手册有关ADC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