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J-link仿真出现could not write cpu register msp:

楼主(2009-04-08):
用J-link仿真出现could not write cpu register msp:
不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电路板有问题啊?

网友A:
有一次我也碰到这样的错误提示

原因是:我用小容量STM32的项目往大容量STM32芯片下载。
注意项目配置中和目标芯片的匹配,因为大容量和小容量STM32的内部Flash不一样 -- page size不一样。

网友B:
求助

我用iar4.42a,用固件库生成的fsmc项目,下载还是出现这个错误,请问还有其他的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