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多机通信怪问题:

楼主(2009-04-09):
 香水版主你好,我正在调试SMT32多机通信,遇到这样一个怪问题:我有三个STMmcu,做主从式多机通信,主MCU分别与两从MCU都能通信,但是一组合起来,只有一个可以通信,另外一个就没反应了,闲置方式与地址方式我都试过了,都是一个样,不知道为什么,测试了好久没找到问题,在此请各位高手帮个忙啊

楼主:
有谁做过多机通信的吗?

网友A:
什么通信接口?什么通信协议?硬件如何连接的?

没有这些信息谁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楼主:
哦,忘了!我用3片STM的u2做多机通信,协议的话

只要能发能收就可以,是全双工的,硬件是每个串口通过2片485(65l184)连起来!后来我干脆直接通过端口连接RX(主)-TX(从1)-TX(从2),TX(主)-RX(从1)-RX(从2),(接了10K上啦),问题跟前面一样,只是组合起来都不能通信了

楼主:
我想可能是通信设置上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多机

其他的MCU也可以,参考一下,看看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最好还是画个线路图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我软件问题!总之一个原则:任何时刻最多只能有一台MCU处于发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