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2.0库,为什么 identifier "DMA1_Channel1" is undefined

楼主(2009-04-10):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凡是遇到DMA1_Channel1 都是找不到,我是参考2.0库ADC转换例子

下边是例子
void adc_ini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adc_Configuration();
   // DMA 通道1配置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使能DMA的时钟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复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 外围设备的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llection;                // 存储空间的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方向:外围->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number;                            // 传输的数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围设备地址不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内存空间地址加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 外围设备的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 内存空间的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模式:循环缓冲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没有使用内存到内存方式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使能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9;//装换9个通道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A,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B,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C,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A,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B,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C, 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A, 7,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B, 8,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UC, 9,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 (ADC1, 3);//一次转换3个数据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9; //装换9个通道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A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B2,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C3,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A4,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B5,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C6, 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A7, 7,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B8, 8,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IC9, 9,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 (ADC2, 3);//一次转换3个数据
  /* Enable ADC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使能ADC
  /* Enable Vrefint channel17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使能温度传感器和内部电压参考通道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校准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ADC校准的状态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指定ADC校准状态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使能ADC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校准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获取ADC校准的状态

  /* Start ADC2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Test on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Clear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

    要么 包含文件路径设置错,
    要么启动文件错!
    要么MDK版本低,
    很多原因,我喜欢自己做好一个框架,每次只需要关心MAIN.C,IT.C和其他外设文件即可,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网友B:
是库的问题

这是你选择的STM32库的问题,你需要下载重新更新STM32的2.0库,拷贝相应的文件到keil的库文件目录下

网友C:
检查一下头文件stm32f10x_conf.h

我下载的uC/OS官方STM32版本,在这个头文件中,默认DMA的定义是取消的,你需要定义它。

楼主:
谢谢关心

我好久没有看了
问题解决了
更4楼说的很对,换换这个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