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版主指点:在SRAM里面调试程序不能设置断点吗?

楼主(2009-04-11):
    在rvmdk 在sram内调试时发现不能设置断点,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MDK可以支持在SARM中调试设置断点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代码是否是正确设置运行在SARM模式中。在Flash中设置断点也没有问题,只是硬件断点的数目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