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STM32的3.0.0的固件库,看了下帮助,这种chm格式的真不错

楼主(2009-04-11):
I2C的部分怎么样了,以前由于库的原因,一直没敢用硬的。

那个chm格式的何时能出个中文版的啊?

网友A(2009-09-10):
哪里能找到3.0.0的chm格式的帮助文件啊?

网友A:
是从ST的网站下载还是从keil的网站下载?

网友A:
麻烦能否给个链接,我找不到

网友B:
看香版主的签名,两个链接都是直达的
至于哪里去找她的签名,不用我教了吧

网友C:
置顶帖“如何查找STM32的官方文档”中也有链接。

网友D(2009-12-26):
花了近2小时,仔细看了下3.00的CHM固件库,确实越来越专业化了,查找东西更快了。
和2.03的固件库比,实在想不通那些注解怎么换成这样子,个人感觉2.03的固件库注解给人一目了然,而3.00的则没那么好看。示例如下:

3.00的 ADC_DeInit前面的注解:

00169 /** @defgroup ADC_Private_Functions
00170   * @{
00171   */
00173 /**
00174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ADCx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00175   *   reset values.
00176   * @param ADCx: where x can be 1, 2 or 3 to select the ADC peripheral.
00177   * @retval : None
00178   */
00179 void ADC_DeInit(ADC_TypeDef* ADCx)

2.03的前面的注解:
/*******************************************************************************
* Function Name  : ADC_DeInit
* Description    : Deinitializes the ADCx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                  reset values.
* Input          : - ADCx: where x can be 1, 2 or 3 to select the ADC peripheral.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DeInit(ADC_TypeDef* ADCx)

个人还是喜欢2.03的注解款式。

网友E:
doxygen的标识符
如果没有这些标识符,那CHM文档只有人工生成了.
到时出文档效率和出错率就...

网友F:
顶! 我的 加速度芯片 因为2.0iic的问题还没调试通过呢,过段时间准备用3.0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