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 读写24c64不正常

楼主(2009-04-13):
去年的一个项目,都拖了一年了,最后还是读写I2C不正常,犯神经病,需要看芯片的心情,网上说的各种方法也都试了,结果都不行,无奈只能采用模拟I2C的方式了,我发誓以后再不用st的arm芯片了

网友A:
楼主太激动了

  楼主您用的什么型号的ARM啊
  是什么问题您说出来啊
  我用STR912读写24C16,在读操作后执行i2c_stop();delay 一段时间总线还是在busy的 状态,检查了很长时间,还是找不到根源
无奈每次读操作后 初始化一次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