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水城,FSMC的不用引脚是否可以作为GPIO用

楼主(2009-04-13):
请问香水城,FSMC的控制信号和地址信号中,没有使用的部分是否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谢谢

楼主:
看到了对应的解释,谢谢

网友A:
关于FSMC不用的引脚

FSMC部分涉及了很多引脚,不管是地址引脚/数据引脚/还是控制引脚,实际应用中一般只会用到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剩下没有被用到的引脚,

1)可以作为GPIO使用
2)可以使用它们remapping对应的外设功能,除了ErraSheet中提到的“FSMC_NE1”不能用作USART2_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