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VC是否可以同时支持SRAM和flash?

楼主(2009-04-14):
STM32F103VC只有一个片选信号,我想使用它的FSMC扩展一片16位宽的sram和一个16位宽的flash,我打算把FSMC配置成NOR FLASH模式,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期待香版主和各位大侠的回答。

网友A:
关键是你要解决片选信号的问题

有合理的办法就可以,否则不行。

网友B:
用138把片选分多个就可以了!

但是RAM与FLASH的时续不一样你要注意,要把速度降到两个都满足即可!

楼主:
我正是使用138

片选使用138,这样做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缺点:由于按照NOR FLASH方式访问,NBL0,NBL1这2个高低字节访问信号就用不上,那就是说SRAM只能按16位或32位访问,不能字节访问?
不过这个问题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在软件上克服。

网友C(2012-12-19):
可以用PSRAM来替代SRAM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