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置CRC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9-04-14):
所有的STM32芯片都内置了一个硬件的CRC计算模块,可以很方便地应用到需要进行通信的程序中,这个CRC计算模块使用常见的、在以太网中使用的计算多项式:
  X32 + X26 + X23 + X22 + X16 + X12 + X11 + X10 +X8 + X7 + X5 + X4 + X2+ X +1
写成16进制就是:0x04C11DB7

使用这个内置CRC模块的方法非常简单,既首先复位CRC模块(设置CRC_CR=0x01),这个操作把CRC计算的余数初始化为0xFFFFFFFF;然后把要计算的数据按每32位分割为一组数据字,并逐个地把这组数据字写入CRC_DR寄存器(既下图中的绿色框),写完所有的数据字后,就可以从CRC_DR寄存器(既下图中的兰色框)读出计算的结果。

注意:虽然读写操作都是针对CRC_DR寄存器,但实际上是访问的不同物理寄存器。

下面是用C语言描述的这个计算模块的算法,大家可以把它放在通信的另一端,对通信的正确性进行验证:

DWORD dwPolynomial = 0x04c11db7;
DWORD cal_crc(DWORD *ptr, int len)
{
    DWORD    xbit;
    DWORD    data;
    DWORD    CRC = 0xFFFFFFFF;    // init
    while (len--) {
        xbit = 1 << 31;

        data = *ptr++;
        for (int bits = 0; bits < 32; bits++) {
            if (CRC & 0x80000000) {
                CRC <<= 1;
                CRC ^= dwPolynomial;
            }
            else
                CRC <<= 1;
            if (data & xbit)
                CRC ^= dwPolynomial;

            xbit >>= 1;
        }
    }
    return CRC;
}

有几点需要说明:

1)上述算法中变量CRC,在每次循环结束包含了计算的余数,它始终是向左移位(既从最低位向最高位移动),溢出的数据位被丢弃。

2)输入的数据始终是以32位为单位,如果原始数据少于32位,需要在低位补0,当然也可以高位补0。

3)假定输入的DWORD数组中每个分量是按小端存储。

4)输入数据是按照最高位最先计算,最低位最后计算的顺序进行。

例如:
如果输入0x44434241,内存中按字节存放的顺序是:0x41, 0x42, 0x43, 0x44。计算的结果是:0xCF534AE1
如果输入0x41424344,内存中按字节存放的顺序是:0x44, 0x43, 0x42, 0x41。计算的结果是:0xABCF9A63

楼主你好经参研发现STM32F10X系列硬件CRC只支持CRC32/MPEG-2模式。

网友A:
夜深了,出个解决方案,让stm32f的CRC32主流化:

//CopyRight:www.mcuisp.com
//版权: 单片机在线编程网
详细代码请到www.mcuisp.com下载

楼主:
前几天有网友网上抄了一个算法,但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结

我没有仔细地分析具体原因,但大体看起来应该是移位的方向反了,不太理解它的Reflect()函数的作用。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个C语言实现的算法是使用查表方式,效率比较高,但需要一个1K字节的存储空间。

请教香主,STM32有内置的硬件CRC计算单元吗?

网友B:
菜农贴图证明香主给的答案是对的~~~

标准CRC生成多项式如下表:

   名称        生成多项式              简记式*   标准引用
   CRC-4       x4+x+1                  3         ITU G.704
   CRC-8       x8+x5+x4+1              0x31
   CRC-8       x8+x2+x1+1              0x07
   CRC-8       x8+x6+x4+x3+x2+x1       0x5E
   CRC-12      x12+x11+x3+x+1          80F
   CRC-16      x16+x15+x2+1            8005      IBM SDLC
   CRC16-CCITT x16+x12+x5+1            1021      ISO HDLC, ITU X.25, V.34/V.41/V.42, PPP-FCS
   CRC-32      x32+x26+x23+...+x2+x+1 04C11DB7 ZIP, RAR, IEEE 802 LAN/FDDI, IEEE 1394, PPP-FCS
   CRC-32c     x32+x28+x27+...+x8+x6+1 1EDC6F41 SCTP

注意:crc32的“权”本为0x04C11DB7
由于俺的内部处理(主要为了加密和解密),故将其右移1位
即得到图中的0x02608edb.

设置时,选crc32左移方式后,将初值设为0xffffffff

再输入大端模式的计算值。如图所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4204350302.rar

网友C:
好,收了

又省了不少flash

网友B:
哈哈~~~菜农只差crc64没过招了~~~

标准CRC生成多项式如下表:

   名称        生成多项式              简记式*   标准引用
   CRC-4       x4+x+1                  3         ITU G.704
   CRC-8       x8+x5+x4+1              0x31
   CRC-8       x8+x2+x1+1              0x07
   CRC-8       x8+x6+x4+x3+x2+x1       0x5E
   CRC-12      x12+x11+x3+x+1          80F
   CRC-16      x16+x15+x2+1            8005      IBM SDLC
   CRC16-CCITT x16+x12+x5+1            1021      ISO HDLC, ITU X.25, V.34/V.41/V.42, PPP-FCS
   CRC-32      x32+x26+x23+...+x2+x+1 04C11DB7 ZIP, RAR, IEEE 802 LAN/FDDI, IEEE 1394, PPP-FCS
   CRC-32c     x32+x28+x27+...+x8+x6+1 1EDC6F41 SCTP

菜农的CRC网上通用演算器基本战法:

1.CRC8(1-Wire bus) 菜农选: 初值=0 权=0x18 右移crc8
CRC-8       x8+x5+x4+1

2.PEC(HDQ16) 菜农选:初值=0 权=0x03 左移crc8
CRC-8       x8+x2+x1+1

3.CRC16-CCITT  菜农选:初值=0 权=0x0810 左移crc16
CRC16-CCITT x16+x12+x5+1

4.CRC-32(STM32) 菜农选:初值=0xffffffff 权=0x02608edb 左移crc32
CRC-32      x32+x26+x23+...+x2+x+1

网友B:
不好笑~~~关键是stm32的CRC32初值非零有点怪~~~

网友B:
CRC的结果由初值、权和输入值决定了输出即CRC结果

让俺是STM32的CRC设计师肯定把初值搞几个250~~~

网友B:
菜农再来证实STM32的CRC32是正确的~~~自己看看算法吧~~~

引用 网友D:
ST MCU ←返回版面

20楼: 我用STM32算出来的结果和程序算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STM32:
1、把STM32的寄存器复位,复位后的值为0xFFFFFFFF
2、按照双字操作方式,直接把0xA5A5A5A5写入DR寄存器
3、读取DR的结果为:0x29928E70
这跟Netjob你给的结果不一样

我的算法计算出的结果是:0xF9494ABA
这也跟Netjob你给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B:
CRC16/CRC32的算法各有10种之多~~~

网友B:
菜农也认为意法大鼻子的水平肯定高过菜农,所以STM32的CRC无

网友A:
HashCalc是符合主流的:

A5A5A5A5得到结果应该是f18eb66b
STM32确实不一致.

网友A:
附计算工具一个:

STM32肯定也是正确的,只是不主流,呵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423324768.rar

网友B:
哈哈~~~莫非STM32和菜农一样搞非典???俺要告大鼻子去~~~

网友D:
香主,我试过了,结果跟STM32一样了

非常感谢香主的鼎力支持,根据你提供的算法,我已经在PC上做了验证,结果和STM32的硬件实现一致。回头我再把我的算法和你的算法比较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关于CRC算法

  关于CRC算法,知其然,如果再知其所以然,事情就会清楚了。CRC算法,最重要的参数当然是生成多项式(CRC Polynomial),但(余数)初值和CRC数据最高位的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两个参数,而这两个参数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初值一般是全0或者全1,CRC数据最高位一般在最低字节的最低位或者最高位。

  CRC算法,作为一种检错算法,它的着眼点是出错概率高地方的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两个参数。下面举例来说明。

1.串口通信在通信电缆的出错概率高,而串口数据是从LSb先发送,所以比较合理的做法是 CRC数据最高位是第1个被发送字节的最低位。如果发送的数据是"123"-0x31 0x32 0x33,那么输入的CRC数据是 1000 1100 0100 1100 1100 1100。另外,串口的缺省数据一般是1,那么比较合理的(余数)初值就是全1。

2.SPI(和I2C)通信在串行通信的出错概率高,而SPI数据(8位)一般是从MSb先发送,所以比较合理的做法是 CRC数据最高位是第1个被发送字节的最高位。如果发送的数据是"123"-0x31 0x32 0x33,那么输入的CRC数据是 0011 0001 0011 0010 0011 0011。另外,SPI的没有缺省数据,那么(余数)初值设置为全0或者全1都可以。

3.存储介质是FLASH(包括NAND、NOR、SPI FLASH),由于缺省数据(在擦除后)
是全1,比较合理的(余数)初值就是全1。

4.存储介质是硬盘,由于缺省数据(买来时)是全0,比较合理的(余数)初值就是全0。

问:SPI FLASH,比较合理的参数是什么?
答:如上所述,比较合理的(余数)初值是全1。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 CRC数据最高位是第1个字节的最高位;如果
SPI数据(8位)是从LSb先发送,比较合理的做法是 CRC数据最高位是第1个字节的最低位。

  对于STM32的32位CRC,如果假定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校验往内部FLASH
存储数据的可靠性,那么(余数)初值是全1当然是比较合理的。
由于STM32的32位CRC是纯32位,即每次必须输入32位的数,所以如果数据不到
32位,应该往低位用1来填充比较合理;另外,如果输入数据是"1234"-0x31 0x32 0x33 0x34,那么输入的CRC数据是 0011 0100 0011 0011 0011 0010 0011 0001,由于STM32的32位CRC是纯32位且STM32是按小端对齐(little endian)的,这也是合理的。

楼主:
既然楼上这位朋友引用了维基百科的内容,你何不说说我哪

下面是你提到的维基百科有关如何计算CRC的说明,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对,我的计算程序很简单,就放在那里供大家评判,对照维基百科的说明,你可以说说哪里不对。

网友F:
ijk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G:
再看看维基

[編輯] 變體
CRC 有幾種不同的變體

shiftRegister 可以逆向使用,這樣就需要檢測最低位的值,每次向右移動一位。這就要求 polynomial 生成逆向的數據位結果。實際上這是最常用的一個變體。

可以先將數據最高位讀到移位暫存器,也可以先讀最低位。在通訊協議中,為了保留 CRC 的突發錯誤檢測特性,通常按照物理層發送數據位的方式計算 CRC。

為了檢查 CRC,需要在全部的碼字上進行 CRC 計算,而不是僅僅計算消息的 CRC 並把它與 CRC 比較。如果結果是 0,那麼就通過這項檢查。這是因為碼字  可以被 K(x) 整除。

移位暫存器可以初始化成 1 而不是 0。同樣,在用演算法處理之前,消息的最初 n 個數據位要反相。這是因為未經修改的 CRC 無法區分只有起始 0 的個數不同的兩條消息。而經過這樣的反相過程,CRC 就可以正確地分辨這些消息了。

CRC 在附加到消息數據流的時候可以進行位元反相。這樣,CRC 的檢查可以用直接的方法計算消息的 CRC、反相、然後與消息數據流中的 CRC 比較這個過程來完成,也可以通過計算全部的消息來完成。在後一種方法中,正確消息的結果不再是 0,而是  除以 K(x) 得到的結果。這個結果叫作核驗多項式 C(x),它的十六進位表示也叫作幻數。

我觉得还是20楼的有道理,“為了保留 CRC 的突發錯誤檢測特性”

楼主:
不要总是说这个不对,那个搞笑

你能不能拿出一个权威性的文档,说明一下有这样一个公认的标准,这个公认的标准是什么,它的实现方案又是什么样的。

总是讥讽嘲笑别人,显得你太没有水平,如果你是高人,请展示你的高明之处,谢谢!

网友B:
Dallas/Maxim的1-Wire也很怪异,TI的PEC旧很规矩

只要和内部硬件实现有关~~~
JavaScript语言的CRC32代码摘要,详见"菜农的CRC网上在线演算器"

/*
左移crc32算法: CRC32=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初值:crcvalue = 0xFFFFFFFF
权值:crcval   = 0x04C11DB7
明文:crcdword = 输入

结果:crcvalue = 输出密文
*/

function crc32l(crcdword)
{
var i,temp;
  for(i = 0; i < 32; i++){
    temp = crcvalue ^ crcdword;
    crcvalue <<= 1;
    if(temp & 0x80000000) {
      crcvalue ^= crcval;//0x04C11DB7;//CRC=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注意下句是菜农针对群魔乱舞的CRC用的,STM32的CRC32权固定且最低位为1,故不需下句
//      crcvalue |= 1;//权为任意值时,保证CRC权X0=1,减少1位CRC密码强度,以便实现CRC的逆运算
    }
    crcdword <<= 1;
  }
}

现在传些成功案例的图片:
1.2个250~~~

2.stm32_crc32

3.stm32_crc32

4.stm32_crc32

5.crc8_pec

6.crc8_1-wire

7.crc8_1-wire

旧版本战例:

菜农小玩具与CRC16、PEC战斗贴图

成功完善CRC密码技术并发帖自贺且等待攻击

菜农的旧版本下载对比: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4204350302.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520132683.rar

楼主:
31楼贴出的这些都是一些实现的案例

案例不代表标准。

23楼说我做的不对,不对标准。既然是标准,就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文件来阐明这个标准,我想知道这个权威的文件是什么?在哪里?IEEE的、ANSI的、IEC的、GB标准都可以,或任何公认的标准机构发布的文件也可以。

29楼让我自己去找,只可惜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还在找)这样一个文件,所以才要请高手帮忙,这也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网友B:
到底谁对???哈哈~~~

俺和STM32的CRC32结果一样~~~

因为这样硬件电路最合理~~~

而且加密解密更好玩~~~而且可以用硬件实现~~~

其他的CRC32出入口大家都自作手脚,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的约定~~~

菜农的CRC演算器已在CRC8/CRC16/CRC32上得到几个厂家验证,难道都错了???

看来俺的HotWC3密码有问题了~~~
相关链接:http://www.zorc.breitbandkatze.de/crc.html

网友B:
菜农玩了多年的CRC,它的精华就是“初值、权和方向”~~~

其他都不是CRC之本~~~

CRC在数学上可以论证为可逆和不可逆2种~~~

菜农做手脚后就全部可逆了~~~

由于“权”太乱,所以俺的CRC为“权开放”~~~

楼主:
找到一个文档似乎说明了这个Reflect()的由来

我在2楼曾经说过不太清楚这个Reflect()的作用,现在在网上找到一个资料,里面介绍了这个Reflect()的由来,不知道正确与否,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评判:

资料地址:A PAINLESS GUIDE TO CRC ERROR DETECTION ALGORITHMS

所有CRC的计算都是按照数据的高位在先的原则进行,上述这份资料(11节)中说因为UART是先发送字节的最低位,因此设计UART的工程师按照传输线上数据位的顺序,设计了CRC的计算电路。如果这样的计算方式只是局限在芯片的硬件层次,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后来到了与计算机通信时发生了数据位反转的问题,结果就出现了这个Reflect()函数,并被引入了CRC的软件算法中。

从所有对CRC计算的文字描述来看,显然都没有这个Reflect()的操作,因此上述的说法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我从网上也下载了一个号称是WinZIP使用的CRC算法,在里面我也看到了这个Reflect()的操作;这再次让我相信WinZIP的实现只是CRC实现的一个个案,而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前述资料的作者来自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他也认为这种REFLECTED算法引起了不少的混乱,我相信这种混乱也包括我们这里的讨论。

网友A:
各位可以用stm32计算下0x81818181的crc。

结果再与0xffffffff异或。此时stm32应该是跟主流一致的。

感觉stm32与主流实例差别有2点:
1、每个字节的位序相反。stm32f是按32位,高位在先。而主流实例每字节里面是从低位起的。
2、结果出来后,主流实例与0xffffffff异或了。而stm32f没有。

所以stm32f的crc完全可以主流化。只要数据输入后位序处理下,结果出来后异或下。

楼主:
看看大叔34楼贴出的图片,算一个CRC居然也要这么多选项

reverse!
convert!
nondirect <--> direct
"reverse data bytes"
"reverse CRC result before final XOR"

这么多选项足以把所有人搞晕,哪个才是合适的?哪个又是标准?

我至今没有找到所谓权威的标准文件,可以相信大叔的话它的精华就是“初值、权和方向”,其它的东西只能说只要不违反这个原则,存在就是合理的,没有什么标准不标准的问题。

网友B:
关于CRC初值的选择问题

在任何“左移CRC”中,当选初值为0时,

若输入为0时,CRC结果为0.
若输入为1时,CRC结果为权.

这样“阶级敌人”很好破译“权”~~~

所以,CRC32选择了初值非0~~~

楼主:
如果按照38楼的说法,那个关于Reflect()的由来就得到了印证

而最后这个与0xffffffff异或操作,用软件实现比用硬件实现方便得多,便宜得多。

网友B:
30楼的问题就是“方向”~~~左移“硬件成本低廉”~~~

在就是输出的异或0xffffffff~~~
即要增加32个非门~~~

所以,软件的CRC32随便怎么折腾~~~硬件就受不了了~~~

所以,硬件厂家的各种CRC都和菜农的算法吻合不无道理~~~

因为俺的目的:MCU最简洁的指令和最快的速度实现CRCXX的可逆运算~~~

俺相信大鼻子的脑浆一定和俺的颜色一样~~~只不过是“软硬”不同~~~

他的是硬的,俺的是软的~~~

网友H:
我也发个自己的编程小工具,200K不到,比较适合放在桌面使

顺便说一下,我搞CRC纯粹为了通信可靠一点,不搞加密解密,所以所用的多项式都是标准常用的。

http://www.skycn.com/soft/49092.html
amo的编程小工具 1.2

我平时编程和设计时常用的小工具集合。
功能:
1-8位校验和
2-16位校验和
3-计算CRC8
4-计算CRC16
5-计算CRC32
6-计算MD5
7-计算SHA1
8-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Ascii字符串
9-Ascii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10-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
11-浮点数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12-统计**的字符个数,精确到每一个字符
13-把文件转换为C语言数组(这样可以把文件嵌入到我们的程序中)
14-电阻值选型(开发中)
15-电容值选型(开发中)
16-电感值选型(开发中)
17-滤波器选型(开发中)
18-执行C语言Printf函数(开发中)
19-产生一组随机数
20-把字符串转换为大写
21-把字符串转换为小写
22-字符串头尾对调
23-十六进制格式转换
……
功能陆续添加中……

网友H:
帮助文件没有,不过大部分按钮都有提示……

21ic贴个图真麻烦……

网友B:
哈哈~~~A5A5A5A5结果为多少~~~

网友I:
标记

估计会用上

楼主:
谢谢48楼:原来那个主流是个非典应用

我已经在37楼给出了说明,现在48楼MCUISP又给出了直接证据,谢谢!

哈哈,可以结帖了。

网友J(2010-01-05):
uc32 crc32_table[256] =
{
0x00000000, 0x04c11db7, 0x09823b6e, 0x0d4326d9, 0x130476dc, 0x17c56b6b,
0x1a864db2, 0x1e475005, 0x2608edb8, 0x22c9f00f, 0x2f8ad6d6, 0x2b4bcb61,
0x350c9b64, 0x31cd86d3, 0x3c8ea00a, 0x384fbdbd, 0x4c11db70, 0x48d0c6c7,
0x4593e01e, 0x4152fda9, 0x5f15adac, 0x5bd4b01b, 0x569796c2, 0x52568b75,
0x6a1936c8, 0x6ed82b7f, 0x639b0da6, 0x675a1011, 0x791d4014, 0x7ddc5da3,
0x709f7b7a, 0x745e66cd, 0x9823b6e0, 0x9ce2ab57, 0x91a18d8e, 0x95609039,
0x8b27c03c, 0x8fe6dd8b, 0x82a5fb52, 0x8664e6e5, 0xbe2b5b58, 0xbaea46ef,
0xb7a96036, 0xb3687d81, 0xad2f2d84, 0xa9ee3033, 0xa4ad16ea, 0xa06c0b5d,
0xd4326d90, 0xd0f37027, 0xddb056fe, 0xd9714b49, 0xc7361b4c, 0xc3f706fb,
0xceb42022, 0xca753d95, 0xf23a8028, 0xf6fb9d9f, 0xfbb8bb46, 0xff79a6f1,
0xe13ef6f4, 0xe5ffeb43, 0xe8bccd9a, 0xec7dd02d, 0x34867077, 0x30476dc0,
0x3d044b19, 0x39c556ae, 0x278206ab, 0x23431b1c, 0x2e003dc5, 0x2ac12072,
0x128e9dcf, 0x164f8078, 0x1b0ca6a1, 0x1fcdbb16, 0x018aeb13, 0x054bf6a4,
0x0808d07d, 0x0cc9cdca, 0x7897ab07, 0x7c56b6b0, 0x71159069, 0x75d48dde,
0x6b93dddb, 0x6f52c06c, 0x6211e6b5, 0x66d0fb02, 0x5e9f46bf, 0x5a5e5b08,
0x571d7dd1, 0x53dc6066, 0x4d9b3063, 0x495a2dd4, 0x44190b0d, 0x40d816ba,
0xaca5c697, 0xa864db20, 0xa527fdf9, 0xa1e6e04e, 0xbfa1b04b, 0xbb60adfc,
0xb6238b25, 0xb2e29692, 0x8aad2b2f, 0x8e6c3698, 0x832f1041, 0x87ee0df6,
0x99a95df3, 0x9d684044, 0x902b669d, 0x94ea7b2a, 0xe0b41de7, 0xe4750050,
0xe9362689, 0xedf73b3e, 0xf3b06b3b, 0xf771768c, 0xfa325055, 0xfef34de2,
0xc6bcf05f, 0xc27dede8, 0xcf3ecb31, 0xcbffd686, 0xd5b88683, 0xd1799b34,
0xdc3abded, 0xd8fba05a, 0x690ce0ee, 0x6dcdfd59, 0x608edb80, 0x644fc637,
0x7a089632, 0x7ec98b85, 0x738aad5c, 0x774bb0eb, 0x4f040d56, 0x4bc510e1,
0x46863638, 0x42472b8f, 0x5c007b8a, 0x58c1663d, 0x558240e4, 0x51435d53,
0x251d3b9e, 0x21dc2629, 0x2c9f00f0, 0x285e1d47, 0x36194d42, 0x32d850f5,
0x3f9b762c, 0x3b5a6b9b, 0x0315d626, 0x07d4cb91, 0x0a97ed48, 0x0e56f0ff,
0x1011a0fa, 0x14d0bd4d, 0x19939b94, 0x1d528623, 0xf12f560e, 0xf5ee4bb9,
0xf8ad6d60, 0xfc6c70d7, 0xe22b20d2, 0xe6ea3d65, 0xeba91bbc, 0xef68060b,
0xd727bbb6, 0xd3e6a601, 0xdea580d8, 0xda649d6f, 0xc423cd6a, 0xc0e2d0dd,
0xcda1f604, 0xc960ebb3, 0xbd3e8d7e, 0xb9ff90c9, 0xb4bcb610, 0xb07daba7,
0xae3afba2, 0xaafbe615, 0xa7b8c0cc, 0xa379dd7b, 0x9b3660c6, 0x9ff77d71,
0x92b45ba8, 0x9675461f, 0x8832161a, 0x8cf30bad, 0x81b02d74, 0x857130c3,
0x5d8a9099, 0x594b8d2e, 0x5408abf7, 0x50c9b640, 0x4e8ee645, 0x4a4ffbf2,
0x470cdd2b, 0x43cdc09c, 0x7b827d21, 0x7f436096, 0x7200464f, 0x76c15bf8,
0x68860bfd, 0x6c47164a, 0x61043093, 0x65c52d24, 0x119b4be9, 0x155a565e,
0x18197087, 0x1cd86d30, 0x029f3d35, 0x065e2082, 0x0b1d065b, 0x0fdc1bec,
0x3793a651, 0x3352bbe6, 0x3e119d3f, 0x3ad08088, 0x2497d08d, 0x2056cd3a,
0x2d15ebe3, 0x29d4f654, 0xc5a92679, 0xc1683bce, 0xcc2b1d17, 0xc8ea00a0,
0xd6ad50a5, 0xd26c4d12, 0xdf2f6bcb, 0xdbee767c, 0xe3a1cbc1, 0xe760d676,
0xea23f0af, 0xeee2ed18, 0xf0a5bd1d, 0xf464a0aa, 0xf9278673, 0xfde69bc4,
0x89b8fd09, 0x8d79e0be, 0x803ac667, 0x84fbdbd0, 0x9abc8bd5, 0x9e7d9662,
0x933eb0bb, 0x97ffad0c, 0xafb010b1, 0xab710d06, 0xa6322bdf, 0xa2f33668,
0xbcb4666d, 0xb8757bda, 0xb5365d03, 0xb1f740b4
};

u32 GetCRC32(u32 crc32, u8 *p, u32 len)
{
while (len--)
{
  crc32 = crc32_table[(crc32 >> 24) ^  *p++] ^ (crc32 << 8);
}
return crc32;
}

SwCRC32 = GetCRC32(0,Ptr,Length);
特价于:
Length>>=2;
CRC->DR=0xffffffffUL;
while(Length--)
{
    CRC->DR =__REV(*Ptr++);    //字节顺序倒过来,注意不是位序,不是用__RBIT指令
}
HwCRC32=CRC->DR;

搞定!!!!不错的说

没搞清楚之后还是不要乱说ST,哈哈,

网友J:
楼上几位说的STM32的CRC32,按"输入数据位序颠倒,输出数据位序颠倒,再与0xffffffff异或(取反)"是不对.
不信可以试试.

CRC_ResetDR();
CRC->DR=0xffffffffUL;
for(idx = 0; idx < Length; idx++)
{
  CRC->DR =__REV(Ptr[idx]);  //字节顺序倒过来
}
CRC32=CRC->DR;

一般的CRC32都是按字节算的,而STM32是按字算,
所以STM32并非"非主流",仅仅是初值和字节顺序的问题而已.

网友K:
内置模块的原理讲的很清楚,实用也讲的很好

网友L(2010-06-21):
是可以结贴了

网友M:
支持!好**!希望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N(2013-04-30):
我也试过了,是一致的。

网友O:
MARK 一下,正要使用这个,有DES加密类的么?

网友P(2013-08-03):
有一点想不明白,
CRC32 计算结果是 32位
CRC8  计算结果是8位
为什么有人说,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呢?只是计算次数不同。
费解呀。

网友Q(2013-10-09):
楼主的代码与stm32的crc32结果一致。但是代码看了感觉还是有点迷糊,也可能是习惯不同吧,在楼主代码基础上修改如下,不知道是不是更好理解些,欢迎大家指正!

uint32_t CalCrc32(uint32_t *ptr, uint16_t len)
{
    uint16_t    bits;
    uint32_t    data;
    uint32_t    CRC ;
    uint32_t    标志寄存器;

    CRC = 0xFFFFFFFF;
    while (len--)
    {
        data = *ptr++;
        for (bits = 0; bits < 32; bits++)
        {
            标志寄存器 =  ((data ^ CRC) & 0x80000000);

            CRC <<= 1;
            if (标志寄存器 != 0)
            {
                CRC ^= dwPolynomial;
            }

            data <<= 1;
        }
    }

    return CRC;
}

另外还有个问题: 生成多项式与权值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如何根据多项式得出权值?

网友R:
很不错的学习帖子  楼主  谢谢你   这一块   总体感觉很不错  抽空要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R:
STM32 芯片   一直没有怎么用过  用的比较多的还是430单片机   以后有机会  想好好做一做   楼主   谢谢了

网友S(2014-02-05):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学到很多!

网友T:
哈哈,俺那个“城”兄弟真能较真儿!

网友(2014-08-30):
听各位大侠过招

网友U:
内置模块的原理讲的很清楚

网友U:
本帖高大上

网友V:
42楼,厉害,下i的工具看看

网友V:
CRC32 和 CRC8 计算结果一样 ,高位为零

网友U:
看贴回贴

网友U:
让stm32f的CRC32主流化

网友V:
CRC的计算都是按照数据的高位在先的原则进行

网友U:
CRC32都是按字节算

网友W(2015-05-25):
进来看看,真心不错啊 很强大!

网友X:
引用 网友Y:
CRC-32-IEEE 802.332 + x26 + x23 + x22 + x16 +&nbsp ...

请问有没有和电脑crc32出来一致的c代码

网友X:
引用 网友A:
STM32肯定也是正确的,只是不主流,呵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423324768. ...

请问有相关c代码吗?下了很多都和给出的软件算出来的不一致

网友Z(2015-07-30):
准备用STM32 的CRC32 Mark一下,好好研读.

网友AA(2016-02-13):
谢谢城主分享,刚好用上这个。修改成了自己的习惯,测试没有问题
#define  STM32_CRC_DEF   0x04c11db7      //STM32硬件CRC计数等式
u32 RETURN_CRC_DATA(u32 *DATA_BUF, u16 len)
{
u32    xbit = 0 ;                //CRC计算式计算 扫描变量
u32    data = 0 ;                //当前用于CRC的数据缓存
u32    CRC_DATA = 0xFFFFFFFF;    // CRC数据寄存器  返回值
u8     bits = 0 ;                    //位计数变量
while (len--)
{
  xbit = 0x80000000;
  data = *DATA_BUF++;
  for(bits = 0; bits < 32; bits++)
        {
   if(CRC_DATA & 0x80000000)   //CRC计算式计算
         {
    CRC_DATA <<= 1;
    CRC_DATA ^= STM32_CRC_DEF;
   }
   else
         {
          CRC_DATA <<= 1;
         }

   if (data & xbit)   //CRC计算式计算
         {
          CRC_DATA ^= STM32_CRC_DEF;
         }
   xbit >>= 1;
  }
}
return CRC_DATA;
}

网友B(2016-06-21):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2.html

网友AB(2017-05-11):
96楼的算法试了,直接放到stm32中和硬计算结果一致,只是在发送数据长度比较长的时候和pc端不一致。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C(2018-04-20):
引用 网友AA:
谢谢城主分享,刚好用上这个。修改成了自己的习惯,测试没有问题
#define  STM32_CRC_DEF   0x04c11db7     ...

你好,我想问一下,len这个参数代表啥,通过你写的代码并不能知道len的初值是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