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TM32F10x哪些I/O是CMOS,哪些是TTL?

楼主(2009-04-15):
我从数据手册“STM32F101x8xB_V10.pdf”中看到的输入输出有TTL电平和CMOS电平的,见图片。

请问一下STM32F10x哪些I/O是CMOS,哪些是TTL?

楼主:
补充一张输入口的图

网友A:
关于STM32F10x管脚的特质

STM32F10xx的所有标准输入管脚都是CMOS的,但与TTL兼容。
STM32F10xx的所有5V容忍输入管脚都是TTL的,但与CMOS兼容。

在输出模式下,在供电电压为2.7V~3.6V范围内,所有STM32F10xx的输出管脚都是与TTL兼容。

这里还有一篇相关的博客:
相关链接:http://blog.**/STM32/153407/message.aspx

楼主:
还是有点晕?

当VDD=3.3V时即 2.7V〈VDD〈3.6V时

输出时TTL口低电平最大为:0.4V
           高电平最小为:3.3-0.4=2.9V

输出时CMOS口低电平最大为:0.4V
            高电平最小为:2.4V

我用STM32F10x的SPI2(耐5VI/O)连LTC2440,但它的高电平要求最小为2.5V,若I/O输出为TTL电平即输出为2.9V那就可直连,还有0.4V的余量,但要是CMOS输出就不行了。

看香版主的意思:
当VDD=3.3V时即 2.7V〈VDD〈3.6V时,输出都是TTL电平的,那就是说输出高电平最小为2.9V,是这样的吧?

那么当VDD不在上述电压范围时输出是CMOS口电平

楼主:
还是不对啊?表34中的TTL口和CMOS口输出条件都是2.7V
还是不对啊?表34中的TTL口和CMOS口输出条件都是2.7V<VDD<3.6V

那么I/O什么时候是TTL口的输出电平,什么时候是CMOS口的输出电平?

或者说哪些口是TTL口的输出电平,哪些口是CMOS口的输出电平?

网友A:
在输出模式下,所有STM32F10xx的输出管脚都是与TTL兼容

我在3楼的这句话,意思是:不管是CMOS端口还是TTL端口,所有端口都按照TTL输出电平。

楼主:
TTL电平高电平输出最小为2.4V,可是表34所列的最小VDD-0.4V是?

刚才查了一下TTL电平高电平输出最小为2.4V,可是表34所列的最小VDD-0.4V是干什么用的,想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