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备份电源问题

楼主(2009-04-15):
下面我附了张图...(所用芯片为STM32F103ZET6)
资料上说若无外部Vbat要接VDD,那么我打算按图中的接法用超级电容供电,在上电的时候假设电容里没电,那么自然就会慢慢充电了,带来的问题是开始无异于接地,然后才慢慢升到算作“有电”的门限值,最后到3.3V减去二极管压降为止,那么带来如下一些问题:
1,如此接法RTC能否正常工作(即主电源掉电时时钟也能走)?
2,RTC用的晶振如果采用6pF负载电容的型号(资料中提到的要求),外部接的2只小电容是否必须为6pF?
3,在备份电源为3.3V,主电源为3.5V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主电源从芯片内部给备份电源充电的情况?
4,在备份电源为3.3V,主电源掉电的时候,备份电源的电能会不会向主电源处漏(哪怕1μA也算..)?

网友A:
回答如下:

首先,3.3是什么?主电源?
1,如此接法RTC能否正常工作(即主电源掉电时时钟也能走)?
答:如果3.3是主电源,RTC能正常运行;当主电源掉电后,时钟能够运行一段时间,这要看电容内储存了多少电量。

2,RTC用的晶振如果采用6pF负载电容的型号(资料中提到的要求),外部接的2只小电容是否必须为6pF?
答:6pF是推荐值,你可以根据你实际测试的结果选用。

3,在备份电源为3.3V,主电源为3.5V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主电源从芯片内部给备份电源充电的情况?
答:基本上不会。特殊情况:
    在VDD上升阶段(tRSTTEMPO)或者探测到PVD之后,VBAT和VDD之间的电源开关仍会保持连接在VBAT。在VDD上升阶段,如果VDD在小于tRSTTEMPO的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关于tRSTTEMPO可参考数据手册中的相关部分),且VDD > VBAT + 0.6V时,电流可能通过VDD和VBAT之间的内部二极管注入到VBAT。
如果与VBAT连接的电源或者电池不能承受这样的注入电流,强烈建议在外部VBAT和电源之间连接一个低压降二极管。
    tRSTTEMPO的值请参考数据手册。

4,在备份电源为3.3V,主电源掉电的时候,备份电源的电能会不会向主电源处漏(哪怕1μA也算..)?
答:不会!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下又能砍掉一堆东西了...外部RTC+法拉电容的方案现在看来还不如内部RTC直接法拉电容VBAT来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