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强大65535KB SRAM的STM32F103RBT6

楼主(2009-04-17):
现在网络差,上不了图,只能贴下载的反馈信息
一片是20K,一片是65535K

在串口COM8连接成功@115200bps,耗时261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2.1
芯片PID:00000410
芯片FLASH容量为128KB
芯片SRAM容量为20KB
96位的芯片唯一序列号:37006A065832373738640343
全片擦除成功
第311毫秒,已准备好
共写入34KB,进度100%,耗时5198毫秒
成功从08000000开始运行
www.mcuisp.com向您报告,命令执行完毕,一切正常

在串口COM8连接成功@115200bps,耗时260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2.1
芯片PID:00000410
芯片FLASH容量为128KB
芯片SRAM容量为65535KB
96位的芯片唯一序列号:330071065839353263381843
全片擦除成功
第300毫秒,已准备好
共写入34KB,进度100%,耗时5187毫秒
成功从08000000开始运行
www.mcuisp.com向您报告,命令执行完毕,一切正常

网友A:
最新版本的STM32里面已经没有SRAM容量的信息

这个错误是因为MCUISP的软件没有更新,或你没有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

网友B:
呵呵,我知道这回事,但没管,反正是个参考信息。

这个信息没在其他地方用到。
呵呵,最新版本也没改。以后记得就顺手改下。
就当个惊喜。。。。

恭喜LZ,捡大便宜了,哈哈

网友B:
顺便提醒个Bug,较早版本载入大于64KB的hex文件有问题。

建议下载新版本。
或者用sim格式(由于st-link也用这个格式,最方便),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碰到相同问题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啦,我的是101RBT6!
比较疑惑的是,CPU内部RAM信息会出错,那其他寄存器可能也会出错啊

网友C:
to 香水城

最新版本的STM32里面已经没有SRAM容量的信息,这个错误是因为MCUISP的软件没有更新,或你没有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啦,我用了几十片101RBT6,显示都是正常的,唯一有一片显示RAM 65535KB,我的理解是ST没有初始化好CPU的信息
我在使用这片CPU时,测试功能都是ok的,只是我对ST这样的品质抱有怀疑啦

新版的ISP软件没有这个信息,只是在掩盖错误而已吧

网友C:
ISP1.3 不好使

刚从ST下载了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1.3_Setup.exe,结果ISP我的板子101RBT6和100RBT6,总是不成功
之前用的1.1版还是很可靠稳定的

网友D:
LS真逗

  LS真逗,STM32你不相信版主,又不相信McuIsp,那相信谁?

网友A:
回6楼:最新版本的STM32里面已经没有SRAM容量的信息

你认为我的解释牵强的话,你可以自己查看STM32参考手册,在第25章(639页),已经没有关于RAM容量的信息了。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网友B:
呵呵,这个真不算错误啦。ST有权决定他的产品长什么样的。

我现在的版本已经注明了"这个信息仅供参考,新版本芯片已无此信息"。

好在缺省是0xffff,要是0x0000,会不会有人说ST短斤少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