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请教

楼主(2009-04-18):
高手请教:STM8s单片机一些问题
1,清看门狗怎么嵌汇编指令??如IAR里的 asm("wdr");

网友A:
用C清看门狗的操作不比汇编效率低

在Cosmic里喂独立看门狗

   _asm("MOV   0x50e0,#0xAA ");

网友B:
我这个C是不是更C一点

*((u8*)(0x50e0))  = 0xAA;

楼主:

谢谢,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