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AN接收中断产生不了?

楼主(2009-04-19):
这两天在调stm32f103zc的CAN,用的是示例程序,
原来示例是LoopBack模式,它的接收中断是可以产生的,
但不知为什么我把它改成nomal模式以后,用CAN分析仪给它发数据,CAN的接收中断就产生不了了!!可是芯片发出的数据CAN分析仪是可以正确接收的.这点还盼高手指教!

网友A:
波特率

  至少要确保波特率一样,否则无法接收;其次,对于CAN通信还要检查filter的设置。

楼主:
原来是我的中断向量没有配置!!

谢谢关注,原来是我的中断向量没有配置的原因.我最近正在做stm32f103zc的开发.如果各位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与我交流.liyaorong@stu.hdu.edu.c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