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端口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请问STM32中的
GPIOx_BSRR/GPIOx_BRR与GPIOx_ODR/GPIOx_IDR的功能有什么区别?看手册感觉功能是一样的,是我理解错误吗?
谢谢给予解答的朋友!

网友A:
bit_band 的区别啊

cortex m3 的东西,位操作好用

网友B:
仔细看看寄存器的说明

为什么会感觉一样呢?

网友C(2012-02-23):
1# xzl GPIO_IDR是端口输入控制寄存器,GPIO_ODR是端口输出控制寄存器,GPIO_BSRR是端口设置和清除寄存器身兼设置和清除两个功能,GPIO_BRR只能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