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的问题请教技术支持或者其他高手

楼主(2009-04-22):
我现在刚刚接触STM8S的芯片,着眼于性价比的优越性,我想多了解一下这个系列的芯片,请高手指教.
1、STM8S系列芯片的采购周期大约多久(上海)?是否是ST在国内的主推款型(是否存在以后采购困难,需要更换芯片的风险)?
2、仿真我看过前面的帖子了解了,但是如果请问能否支持在系统烧写,是否在芯片上有专用烧写口,还是说必须独立芯片烧写?烧写器大体价格。
3、汇编头文件是否在ST官网上找到?找过了,没有看到。
4、技术资料好象不太清晰啊,比如说在芯片的管脚图上看不出哪个是外部中断口?另外,请问一下8S207有几个外部边沿中断口?
5、8S207芯片有2通道UART,请问这两个通信是否都可以做到600BPS。

谢谢!

网友A:
多读资料

1、STM8S系列芯片的采购周期大约多久(上海)?是否是ST在国内的主推款型(是否存在以后采购困难,需要更换芯片的风险)?
这个要问ST的代理商和市场工程师。

2、仿真我看过前面的帖子了解了,但是如果请问能否支持在系统烧写,是否在芯片上有专用烧写口,还是说必须独立芯片烧写?烧写器大体价格。
支持在线烧写,大概几千块钱吧!

3、汇编头文件是否在ST官网上找到?找过了,没有看到。
汇编头文件装完了st_toolset就有了

4、技术资料好象不太清晰啊,比如说在芯片的管脚图上看不出哪个是外部中断口?另外,请问一下8S207有几个外部边沿中断口?
看Datasheet 26页表5

5、8S207芯片有2通道UART,请问这两个通信是否都可以做到600BPS。
600bps不高啊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B:
仿真器哪有几千 很便宜的 200一下

网友C(2009-06-28):
他说的是应该是脱机烧写器(或者在线烧写器)

其他单片机比如AVR、STC等的这种工具才几十到200块,几千块?不可能吧?

网友D:
ST link 就能烧STM8, 号称99元一个

网友E:
估计LZ是从ST7过来的,ST7脱机烧录器挺贵的,

网友F(2009-08-09):
600bps都不能上,还能算是UART吗?  IO都可以模拟出600bps。

网友G:
STM8S系列芯片的采购周期大约多久?这个问题要看你要多少和是否有现货,如果没有现货,一般订货周期为6~8周。

是否是ST在国内的主推款型?STM8S和STM32是ST在全球主推的通用MCU产品,至少5年之内不会再有新的替代平台。

网友H:
STM8S和STM32是ST在全球主推的通用MCU产品,至少5年之内不会再有新的替代平台。这有点在了吧,NXP不也推出了cortex_m0么,还有LPC1700系列

网友G:
STM8S和STM32是ST在全球主推的通用MCU产品,至少5年之内不会再有新的替代平台。这有点在了吧,NXP不也推出了cortex_m0么,还有LPC1700系列
引用 网友H:

"有点在了吧"是什么意思?NXP推出cortex_m0与ST在全球主推STM8S和STM32并不矛盾呀。

网友I:
技术资料可以去ST的官方网站去查找一下。。。

网友J:
又逮到机会做广告了,欧耶!
21IC本土产品,EP868手持万用在线编程器,属于脱机烧录器,支持STM8S全系列,支持在线编程,也支持配编程座进行独立烧写。
价格嘛,暂时没几百那么便宜,但远没几千那么贵。
另外倾力支持STM32全系列脱机在线编程,ST7 FOX系列脱机在线编程(其他分系尚未支持,可应客户要求快速开发)。
经济实惠的价格,完善的功能,可靠的性能,周到的售后服务,一机多用,支持ST意法半导体业界领先的三大当家花旦MCU系列(STM32、STM8、ST7)。
LZ还犹豫啥子呢,选STM8S吧,芯片性价比高,仿真器便宜,量产烧录也无后顾之忧、、、、

网友K:
呵呵
我有很多客户都在用stm8s,都已经很成熟了。lz的技术问题都可以解答,也有样片可申请。
ST LINK II 99rmb也是可以做的~
联系我吧~ TEL:13641938074 QQ:4205647772  MSN:jewelteppei@hotmail.com

网友L:
硬件很成熟倒是算不上,不过都不是大问题,不过价格的确有优势,COSMIC的编译质量和效率也还可以。

网友M(2015-01-30):
STM8S系列在RAM中能不能单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