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zc发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23):
现在我用stm32f103zc跑72M的时候发烫,手基本上放不上去.当跑16M的时候会稍微好一点.我的外设也没有什么.不知道那位高手知道,这个芯片那个方面最能影响它的功耗?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路设计得不合理!!

网友A:
肯定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首先,你需要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线上的电流,以确定是哪里在消耗电流。

其次,请先把所有外设停掉,测量总电流消耗,再逐个打开各种外设,比较总的电流消耗,这样应该能够初步确定哪里是耗电大户,然后再排查。

楼主:
发烫,原因在我的RTC电路

只要我把二极管D7接上以后,就有接近200mA的电路流入单片机,但是我看别人的电路也都是这么接的,不知是不是我的实时时钟源端口没有配的原故,现在还没有时间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