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香版:STM32F103能支持多大的SD卡,还有读写速度

楼主(2009-04-23):
如题。。谢谢

网友A:
STM32F103能支持目前市场上所有的SD卡

读写速度没有测过,但只要软件处理好,能够达到SD卡的极限速度。

楼主:
如果挂NAND呢,最大能支持多少MB?

用NAND加STM做大容量数据存储,512MB的NAND支持不

网友A:
STM32F103能支持目前市场上所有的NAND芯片

NAND芯片的容量与接口无关。

网友B:
STM32 & SD卡以及NAND

  STM32 & SD卡以及NAND:
STM32支持SD卡有2种方式:有的STM32只支持SPI方式,有的还支持SDIO(4位)方式。如果SD卡支持SDIO(4位)方式,显然以这种方式访问更快。

STM32支持NAND,但只支持1位ECC,所以在连接MLC NAND时,要注意可能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