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103zet6的FSMC

楼主(2009-04-24):
版主你好,我现在用STM32控制DM9000,但是一直连不上网络,ARP有发送没接收.其他的读ID号,读寄存器都正常.以前是用STR710控制的,下面是用示波器观察到两块不同的板子的数据线波形,请帮我看下如何才能解决STM32的问题,

楼主:
,,

上面那个STR710的波形,

楼主:
STM32

这个是STM32 FSMC的波形

网友A:
请说明这个波形是STM32产生的,还是你的设备产生的

波形宽度多少?什么条件下出现的波形?

楼主:
STM32

这个波形的肯定是STM32产生啊,,我用STM32操作DM9000,DM9000的地址是68000000,,, 用的是PSRAM操作方式,,,这个波形我是量的数据D0的,,,用示波器看波形宽度应该是28微秒,,也就是上面那个图的两个尖峰之间的宽度,,但是我把示波器调到1微秒的时候,用捕捉方式可以看到一个很窄的低电平,,,图片在公司没发过来,,,,,我就是想知道是为什么,,, 程序里的设置保持时间的值我换过好几遍,,没什么反应,,,

网友A:
如果修改程序里的设置而外部信号没有变化,说明程序设置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PSRAM操作方式?

楼主:
香主

程序设置不对??、但是我可以正常读取DM9000的ID号,,也可以读写寄存器。可以发包,但是就是收不到包,,所以才用示波器看了。。为什么用PSRAM方式,,具体的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都有哪些可能。

网友A:
我还是认为是程序设置问题,具体都有哪些可能需要你自己

既然可以正常读写寄存器,也可以发包,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这种正常操作时STM32发出的信号,对比收包时的情况。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你如何能够确认你贴出的波形是STM32发出的?既然是收包时出现问题,为什么贴出的波形不是从DM9000发出的数据呢?

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DM9000是什么功能、什么特性,也不知道它的操作方式是什么样的,你检查一下DM9000工作时会不会释放干扰,会不会对其它信号产生影响,如果有,硬件上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代码

void fsmc_cs3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SRAM Data lines configuration */
         // D0,D1,D2,D3 D13 D14 D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D4,D5,D6,D7d8 d9 D10 ,D11 D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RAM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3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NBL0, NBL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
  p.FSMC_DataSetupTime =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1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这个是初始化代码,,麻烦香主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B:
FSMC的波形

  FSMC的波形不大正常,建议先用慢的参数来初始化F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