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的引脚太分散了,很不好走线

楼主(2009-04-26):
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A:
有同感

尤其使用一个port时,就乱了

网友B:
stm32 FSMC PCB走线

  stm32 FSMC PCB走线,可以参考ST的官方板子:STM3210E(MB672),如果没有记错,它是4层板。

网友C:
习惯了就好

当年22XX的片子不也是嘛,又不影响用,只是画板的时候麻烦点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