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har 数组最大能定义多长?

楼主(2009-04-27):
用STM32ZET6,定义了const u8 Table[150000]数组,(150K语音数据),但是程序在读数组时就死掉;不用数组指针,直接测试a=Table[2]也不行,测试const u8 Table[1000]正常,那位大虾解答一下啊,等待中。。。。。

网友A:
RAM有这么大么?一般访问出界了会触发中断的

而默认中断处理又一般是直接死循环……

网友A:
另外150000/1024=146.484375K

网友B:
RE

是软件死了还是你的硬件死了!这么大数据你断点看软件都卡死用IAR偶就碰到这个问题!只能用地址查看

网友C:
检查一下编译之后的存储器分配映像文件(.map)

看看你的数组的分配是否有问题?编译的时候是否有警告?

至于数组最大能定义多长,需要查看你所用软件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