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校验有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5-07):
我用UART用无校验位发送接收都没有问题,用奇校验或偶校验就不行了,为什么呢?我是在程序跑的过程中把无校验改成奇校验或偶校验的,关之前都把中断给关了,重新初始化的啊,应该没有问题啊,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配置STM32的USART时,奇偶检验位需要计算到数据位中

比如需要在PC端配置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时,STM32一端需要设置为9个数据位。

请参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24.3.6节。

楼主:
谢谢这位高手,问题已解决

确实是这样,还以为都8位呢,如果有校验位就要设成9位,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