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请教

楼主(2009-05-07):
1、STM8S的伪指令集资料在哪儿啊?
   我在他们官网上没有找到啊,是不是我漏掉了。
2、安装调试工具后看到他们的头文件,只有字节定义(汇编),好像每个字节对应的各个位都没有定义的,那岂不是还要自己添加啊(位定义感觉方便点)。

网友A:
安装完st_toolset.exe后,文档也都安装好了

在这个目录下: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asm

楼主:
re

谢谢!
我还想问一下,官网上有“固体函数库”和“触摸感应函数库”,这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我如果是用这枚芯片开发系统的话,是不是必须装这两个库啊?

网友A:
固件函数库可以帮助你更快地编写STM8S的程序,方便地使用STM

触摸感应函数库是在需要触摸感应功能时才用到,不是开发STM8S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