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电平问题,请教香主

楼主(2009-05-08):
手册上说STM32的部分IO能承受5V的电平

我想知道STM32的SPI接口MISO能不能承受5V的电平。。

现在的问题是用STM32的SPI(3.3V电平)与另一控制板的SPI通讯(5V 电平),STM32这边做主。

我现在的做法是SCK CS MOSI用3.3转5V接口芯片

准备用外部的SDI直接接STM32的MISO,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使用你描述的接法

关于STM32的哪些I/O口能承受5V电平,请看相应型号的数据手册中管脚定义的表格,下图是一个例子:

楼主:
谢谢香主,SPI2可以 SPI1不行

网友A:
请注意芯片的型号和手册的版本

最好始终下载最新的英文版,你贴出来的好像是从旧的中文译文中截出来的。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楼主:
呵呵谢谢香主提醒。。

下了最新的文档,

香主真是个细心的人。。。哈哈哈

网友B:
看来我是误打误撞验证了一次的^

我用的是STM32F103VBT的SPI2,可以与5V的外部芯片进行SPI通信的,呵呵,我在设计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