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怎么配置成输入输出口?

楼主(2009-05-08):
用IO口模拟IIC,数据线SDA如何配置啊
我用OUT_PP模式 接收数据时,发现外边器件拉不低SDA口
用其他模式好像都不可以

我用到FSMC,不能再用硬件IIC所以要模拟
IIC接RX8025时钟芯片

网友A:
使用OUT_OD模式再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B:
用到FSMC,也可以使用硬件I2C嘛,干嘛要GPIO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