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3in1,MDK无法连接STM32

楼主(2009-05-08):
提示 No device connected
上电,默认的LED循环显示表明MCU在运行,通过STLINK供电
只读U盘也能看到,用万利板验证MDK和驱动DLL没问题
看板子连线,JTAG信号线已经在板子底层

难道还要怎么设置?20PIN线插上也没用

网友A:
需要安装配套MDK CD中的软件

安装IDE软件时会同时安装STLINK驱动,然后选择使用STLINK即可。

请注意3合1板的STLINK使用与万利板不同的PC端驱动。

楼主:
哦,原来如此

网友B:
呵呵

有简单的使用说明吗,以前没用过stlink和stm32

网友C:
光盘里有的

CD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也可以在ST网站里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