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后果是轻者无法写入程序,重就**.

楼主(2009-05-08):
如果AD输入负电压,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读出乱码还是读出零呢?

网友A:
理论上应该读出零,但实际上后果不好预料

因为这种用法不在设计的范畴内。

网友B:
一般芯片都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C(2009-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