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问题,STM32自带的RTC稳定吗?

楼主(2009-05-08):
STM32自带的RTC稳定吗?还有掉电备份区域?会不会在上下电的时候冲击错乱?以前的产品用了DS1302、8583、8563等在上下电很容易冲击错乱。

网友A:
从原理上讲STM32的RTC只是一个计数器,晶振稳定RTC就稳定

计时的稳定性与STM32无关,只与外部晶体的特性有关。

ST网站上有一个应用笔记里有更多有关晶振的信息:AN2867 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 (2009年1月)。

楼主:
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

虽然有外置备用电池,但是在上下电的过程中,计数器或掉电备份区域数据有可能会乱,不知道STM32有没有特殊硬件处理措施(PVD除外)。比如在写寄存器的时候,电压已经降到了临界值。

网友A:
STM32的上电复位控制和掉电复位控制可以保证数据和操作正确

网友B:
经试验,不怎么稳定。

打静电8000V,可以把掉电备份区域的数据打乱,也可使RTC在某些时候无法正常初始化。

我前段时间的死机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在掉电备份区域放置了一个数据标志,表示第一次上电RTC是否初始化,在打静电试验时,发现有时会死机,原因就是掉电备份区域的数据打乱了,就从新初始化RTC,而RTC有时无法正常初始化,这个放在了开狗之前,所以就死机了

网友C:
LZ的那个问题,也是我遇到过的难题。

LZ的那个问题,也是我遇到过的难题。
香水城似乎没有把问题弄明白。LZ的意思是说,上电、掉电时会不会把掉电备份区域的数据损坏。

网友A:
上电、掉电时不会把掉电备份区域的数据损坏

回6楼:我明白楼主的意思,只不过没有直接说出结论,而是说出了它的原理:STM32的上电复位控制和掉电复位控制可以保证数据和操作正确。

5楼说的情况不在此例,因为在STM32不能承受8000V的静电,在这种干扰超标的情况下,内部数据肯定会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