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3合1的STM32最下系统板

楼主(2009-05-08):
将3合1板插上usb线,STM32最下系统板运行了流水灯程序;
将板子掰开,给STM32最下系统板插上minusb,板子上的电源指示灯,闪了一下,就灭了;万用表量,发现5V只有1。0v左右,断开电源的那个红色跳线,依然1v左右,遂将1117拆下,再量为4。9v,怀疑1117有问题,换一片焊上,5v又变成1了,郁闷死了,早知道不掰开了!!

网友A:
检查minusb的接线

楼主:
接线会出错?

那就所有的都有问题了?

网友A:
miniusb第4脚接gnd了

而第5脚好像没有接地

网友A:
miniusb

我记得是:1.vcc 2.d- 3.d+ 4.id 5.gnd

是这样吗?

楼主:
是第4脚接地了

楼主:
把5脚接地,ok了! 害我折腾了半个晚上! 谢谢xiaorunyi了

网友B:
USB的B型接口和miniB接口是有差异的

估计是原理图按大B口设计的,Layout时候用miniB口了

所以造成了这个问题

网友C:
板子最好不要分开

我研究了下,这板子在一起都与电压和下载用的分开就不方便了.